杂牌显示器驱动怎么安装的?

楼主(2025-02-27):
2K显示器是杂牌的,安装的是WIN10,但是电脑识别不出显示器,识别为通用显示器,最高的1920*1080,但是显示器是2560*1440分辨率,想用最高的分辨率。百度了半天找不到解决方法,电脑进入百度还是非常慢,是不是中病毒了?但必应,360都正常,一点就开。

网友:
显卡驱动装了吗

网友:
两个问题:显卡驱动重新安装、显示器的分辨率只是噱头。

网友:
进高级模式应该可以手动输入分辨率
除非显卡不支持

楼主:
显卡驱动正常,从别人家的显示器试了2560*1440正常显示。
接了电视,显示4K也正常。
屏幕高级模式能看到支持4K,但没有手动设置。
识别不出显示器型号,高于1920*1080的显示模式会自动隐藏。

网友:
既然装了360,那就用它看看显卡驱动装了没

网友:
显示器接别人家电脑看看

网友:
应该与显卡驱动有关吧!     显示器没啥程序好装的,除非是拆开刷固件,不过那是厂家才有能力做的事

网友A:
只能说显卡用原产驱动,不要用win自带驱动试试。

这种情况,其实和显卡、显示器都有关系。怀疑这个显示器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显卡用原产驱动,不要用win自带驱动试试。

这种情况,其实和显卡、显示器都有关系。怀疑这个显示 ...

显示器显卡都是正常的,原来是WIN7,这几天无聊下了个WIN10装上去,就出现这问题了,显卡驱动用驱动精灵,鲁大师都装过。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显示器要驱动的

网友:
分辨率选择是显卡的事情,和显示器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显示器要驱动的

同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显卡都是正常的,原来是WIN7,这几天无聊下了个WIN10装上去,就出现这问题了,显卡驱动用驱动精灵 ...

win7上显卡正常不代表win10正常,设备管理器截个图瞧瞧

网友:
主板芯片组的驱动也要装。先看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解决了吗?你那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显示器不带驱动(售品有光盘,那是多余的)。没有 装上显示器宽屏驱动,显示器一般不带驱动。用360驱动大师,它会自动为你找,你最新对应的显卡驱动。

楼主:
解决了,强制安装了一个品牌2K显示器的驱动,原来隐藏2560*1440就出现了。
360和鲁大师都没有识别出显示器,装不了驱动。
显卡驱动升级到最新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