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输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5-02-27):
如图:

这个电路是420MHz的频率,图中绿色的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说是匹配电路,那么不管是T(π)型的还是L型的,都不是这样的。起码不会出现电感电容串联(L108与C137串联、L115与C141串联)。
如果说是滤波电路,那么这是什么滤波器?如果是带通滤波器,那么L115与C141应该是并联。
如果说,L108与C137串联构成串联谐振,那么L115与C141应该是一个电感,不应该是串联,但是L108与C137串联谐振频率也不是420MHz左右。

所以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干什么用的?如何设计这样的电路。

网友A:
L115与C141應該是個陷波器,濾去220MHz頻段的雜波干擾。

网友:
集中性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15与C141應該是個陷波器,濾去220MHz頻段的雜波干擾。

感谢脑老师好的回复。

如果要是陷波器,那是不是应该与其它滤波器一起使用?其实开始我也想过是陷波器,之前我接触的电路都是滤波器后面加个陷波器。但是这个陷波器之前的电路也没法构成滤波器啊。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陷波器和高频开关,过滤特定频率。

感谢您的回复,能否详细的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