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交直流档共用问题

楼主(2025-02-27):
发现一台MF3奇表,它的交直流电压档是共用的,想了解一下其中的设计思路,特开贴讨论,希望各位坛友捧场。
如果用85C1型300uA表复现应当如何设计?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5660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如果表头是1640的话DCA会很准,但估计ACV和DCV误差会超过4%。 ”

这里找到MF-3为减小ACV与DCV误 ...

太好啦,这就全通了!
我早上还想过,如果在标尺上做文章就好了 ,这样4%就可以留给机械误差,否则总差点儿啥。

网友A:
MF3的ACV采用的是全波整流,表头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内分别与两个电阻臂串联,虽是双管,却同时具备了“单倍压降、全波整流、无需抽头”三个优势,妙哉。

直流电压灵敏度为1k/V的话,交流保留全波最高可做到0.9k/V,虽然很接近直流,但毕竟差了点儿,因此DCA、DCV、ACV三者只能相互迁就,这才勉强共用了同一套分压结构,这大概也是其精度等级为4.0,而不是更高的原因之一吧。
例如,从DCA看,网孔的极限灵敏度为3*300mA=900mV,实际却是250uA*2.46k=615mV,网孔自阻应该是 900mV/0.25mA=3.6k,但实际上是3+9+...+120=2.46k,差了1k多,显然DCA做出了牺牲;
再看DCV,按1k/V和900mV算,分流电阻应该是900欧,实际却是860欧,按615mV的话是615欧姆,也不对,因此DCV不是资料上写的1k/V,我倒算了一下,大概是0.956k/V,各档有差异,显然DCV也做出了牺牲。
对于ACV而言,这个网孔被地拆成了两部分,作为“双管桥式”的俩假肢,这就不好愉快地分析了,俺也不懂咋算,按内阻估的话AC15V差得比较多。

所以,楼主的问题,答案就是前述的8个红字。

网友:
直流档和电阻档的公用端为※
交流电压档的公用端为∽

网友B:
看到MF3这种“无开关插拔式”的万用表,我就想到了从前区电信局机房,话务员插拔电话线,人工转接各乡来的电话,效率低下。下面打个电话,基本都是占线。打长途更别提了。电话费真是贵呀。
那时候在乡下工作,通信靠候(等书信或别人带话),治安靠狗(来陌生人狗会叫),交通靠走(没有机动车坐)。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MF3型万用表 750V是交直流共用的,又如500型万用表2500V是可以共用的一样。‌测量高电压时,指针表交直流可以共用,主要是因为高电压测量时通常采用高内阻电压分压器,使得交流和直流信号在表头上的表现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MF3这种“无开关插拔式”的万用表,我就想到了从前区电信局机房,话务员插拔电话线,人工转接各乡来的 ...

还有xxx靠手

网友B:
5楼两个二极管作用标反了吧?

网友:
是啊  马上春耕了牛就要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两个二极管作用标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3的ACV采用的是全波整流,表头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内分别与两个电阻臂串联,虽是双管,却同时具备了“单倍 ...

郑老师劳心费神了,为我们答疑解惑。

网友:
你说的对,资料弄错了管子编号。我测过2只管子的波形,跟下面仿真的一样。

网友B:
MF3交流档本质上还是半波整流,(看楼上原理图)只是左边的二极管改接到了120电阻右端,相对直流增大了表头分流电阻,减小了分流电流,也就提高了交流电压灵敏度。左边的二极管是整流管,右边的二极管是反向保护。

补充内容 (2025-2-28 13:37):
此分析理解是错误的,在下楼层已改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F3交流档本质上还是半波整流,(看楼上原理图)只是左边的二极管改接到了120电阻右端,相对直流增大了表头 ...

本质看波形,M3的半桥整流正负半周均有通路,所以输出是全波,你做下仿真就看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看波形,M3的半桥整流正负半周均有通路,所以输出是全波,你做下仿真就看出来了。

您说的是对的。
我又分析了一下电路,MF3交流电路采用的是右半桥全波整流,电路简化后就是图b,并且R1和R3相等,是对称的,均为9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对的。
我又分析了一下电路,MF3交流电路采用的是右半桥全波整流,电路简化后就是图b,并且R1和 ...

我在250uA表头那个帖子里说的,全波整流交直流不能共地,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用全波的话得切换表头,MF3用单独的插孔解决了,另外拆分网孔当分流臂,很巧妙

网友:
说的对,D1与D2标反了。

楼主:
我把电路简化一下,只留一档交流电路图。 屏幕截图 2025-02-28

像半波整流。

楼主:
仿真结果原图中R5为500Ω时表头电流265微安,800欧姆时表头电流390微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看波形,M3的半桥整流正负半周均有通路,所以输出是全波,你做下仿真就看出来了。

做了一下仿真,通过表头的是全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各支路的电流数值和波形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下仿真,通过表头的是全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各支路的电流数值和波形见下图。

您的电路图中,要把交流公共点改到R7与电源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电路图中,要把交流公共点改到R7与电源之间。

这样改接更好,但不影响我观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3的ACV采用的是全波整流,表头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内分别与两个电阻臂串联,虽是双管,却同时具备了“单倍 ...

        见原理图,AC档采用全波整流,整流后“注入”网孔电流为AC 1mA*0.9*0.98=DC 0.882mA,以网孔极限灵敏度为900mV计算,分流电阻值(两个电阻壁为对称相等的)为1020,原理图中为980,很接近,正如您说的各档都兼顾一下,误差大了点。
所以,这样计算就能理解AC档设计的原意了。

其实也不要迷信老书,我就看到一些设计计算有明显错误的,也有图纸标注元件参数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原理图,AC档采用全波整流,整流后“注入”网孔电流为AC 1mA*0.9*0.98=DC 0.882mA,以网孔极 ...

资料笔误我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自己也是,画的图总能发现漏洞 ,更何况以前爬图板手绘。
仿真时建议用示波器观察,更真实。
刚接触指针表时搭了个半波整流电路,真实波形跟仿真时用示波器看到的(14楼)很接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笔误我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自己也是,画的图总能发现漏洞 ,更何况以前爬图板手绘。
仿真时 ...

MF3由于历史久远,几乎没有存世的,所以表头内阻实际没有考证是不是500,而查老书图纸也是与楼主发的图纸一样。
所以,我认为表头内阻有误,或者要串一个可调电阻,使整个表头内阻达到1500左右,如果按此值计算电路,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计算出的数值就合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3由于历史久远,几乎没有存世的,所以表头内阻实际没有考证是不是500,而查老书图纸也是与楼主发的图 ...

我也怀疑过图纸有误,但觉得表头的500欧还是靠谱的,还记得坛友那个250uA的表头吗,它的内阻是285欧。
不知道这个1500是咋算的?我核了下,还是解决不了互相牵制的扣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怀疑过图纸有误,但我觉得500欧还是靠谱的,还记得坛友那个250uA的表头吗,它的内阻是285欧。
不 ...

我最近家伙事儿不在身边,没有机会动手,不然可以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怀疑过图纸有误,但我觉得500欧还是靠谱的,还记得坛友那个250uA的表头吗,它的内阻是285欧。
不 ...

      通过其它电阻阻值,特别是电流档各档电阻值,反推算出网孔最大电压降900mV,这样再算出纯表头这一块内阻要达到1500左右,就算纯表头内阻为500,那也应该串一个1K电阻。这样,电路无论各档就合理了。

        (参见上面我的仿真图)  这个1500(大约值)是根据直流电流档反推出来的,900mV/250uA-120-860-980=1640,有点误差,约等于1500

        交流档可把网孔分成两部分分析,即全波分成两个半波整流单独分析计算,这两个半波都会有一路流过表头(平均值为250uA的一半),然后叠加成全波,平均值为250uA。所以以半波检波分析,表头灵敏度计成125uA,这样网孔最大电压降为450mV
        我文字表达能力有限 ,不知可说明白了。反正我算清楚了

网友C:
MF91也只是交直流共用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其它电阻阻值,特别是电流档各档电阻值,反推算出网孔最大电压降900mV,这样再算出纯表头这 ...

说明白了,这样的话DCA满度电流为900mV/3.46k=260uA,误差正好是+4%(标称值) ,
如果表头是1640的话DCA会很准,但估计ACV和DCV误差会超过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F91也只是交直流共用电阻。

对,共用电阻说明交直流有相同的电压灵敏度,半波整流算好各自注入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共用电阻说明交直流有相同的电压灵敏度,半波整流算好各自注入点就行。

这到这个提醒了我,楼主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因为交直流有相同的电压灵敏度”,所以可以共用分压电阻。
至于由此引发的问题,MF91用开关实现了不同注入点,而MF3是用“不同插孔+全波整流”凑合的,很勉强,非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白了,这样的话DCA满度电流为900mV/3.46k=260uA,误差正好是+4%(标称值) ,
如果表头是1640的话DCA ...

感谢您为我们答疑解惑,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不能熬夜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时的通信效率真是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时的通信效率真是不是一般的慢

对,1992年以后,普及了程控电话,效率就高多了,这三十多年,通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光是此方面,其实各方面都是。对于我们60后、70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历了原始社会到现在的高度文明社会,经历丰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白了,这样的话DCA满度电流为900mV/3.46k=260uA,误差正好是+4%(标称值) ,
如果表头是1640的话DCA ...

“ 如果表头是1640的话DCA会很准,但估计ACV和DCV误差会超过4%。 ”

这里找到MF-3为减小ACV与DCV误差,兼顾交直流档共用的原因了,他在刻度上做了手脚,交流与直流不共用一个刻度线。见下图。

网友:
真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好啦,这就全通了!
我早上还想过,如果在标尺上做文章就好了 ,这样4%就可以留给机械误差,否 ...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分别正弦波正负半周都经二极管流过表头,应该时全波整流。我前边是错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分析的,两个二极管是交替导通的,所以可看成半波整流来计算电路。

网友:
这样看得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