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功放芯片 怎么串接老功放最完美

楼主(2025-02-27):
现在大多数小功率ic输出端已经不接地了。如图。但是功率小,我想加个后级。而一些末级功放芯片lm3886 4766 7240输入端需要一侧接地。如何两种芯片串接最完美

网友:
功放就是功放,从功放输入端(音量电位器)引出信号到新的功放输入端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从功放的输出端引入信号呢?除了增加噪声、带来更多不可控因素,没看见任何好处,为啥?

网友:
从功放前端取信号呢?不行就自己加一级三极管放大

网友:
加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接地,另一端作为信号输出。注意需要在初级加一个负载电阻,给NS4150B适当的负载电流。也可以取VOP经电容耦合之后作为信号输出,同样需要给NS4150B加负载电阻。

网友:
它都桥式输出了,你加了没多大用,要么选用可用的更低阻抗的喇叭,要么使用更高的电压

网友:
我是加一只1:1的音频信号隔离变压器解决的。X宝搜索1:1的音频信号隔离变压器,2元~6元之间有许多品种,丰俭由己。

网友:
带差分输入的就应该能接。。。

网友:
你这是D类功放,输出接什么地

网友A:
那么为什么不在音频输入处直接接线到增加的后级输入端,音质也不会折损太多。有耳机孔的就更方便了,

网友:
  原机的数字功放是模拟信号输入,直接在它的输入端截取信号即可,用不着那么麻烦。我曾发帖介绍索尼液晶电视机无伴音故障的修理,它的伴音功放是数字输入,耳机插孔却是从主芯片来的模拟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为什么不在音频输入处直接接线到增加的后级输入端,音质也不会折损太多。有耳机孔的就更方便了,

输入端是数字信号,D+和D-

网友:
功放3886等要独立供电。
不要和前面其他的电路共地。
音频信号用电容耦合过来。
Von  Vop 可以一个接3886的地,一个接3886的信号输入端。用一个或两个耦合电容。不用耦合电容应该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