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搭电,有没有必要加个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5-02-27):
直接夹夹子有火花倒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那个老宝来不知道咋了好像坏了,夹子一夹火花特别大,并且车没发动,水箱风扇就启动,估计是因为夹子一接触,车上很多电器都启动了耗电很大。但是我钥匙拧第一级的时候,雨刮器也意外打开了并且还关不掉。然后拧第二级打火,因为前面风扇噪音太大,隐约能听见启动机声音但是发动不起来,也不敢发动时间太长。正常只是电瓶亏电,既使备用电瓶直接夹上去给电瓶充电,那火花也不大,这次实在火花太大了,都不敢尝试了,要是有个固态继电器,12V直流控制12V输出,这样我可以加个延长线,坐到驾驶室,再开通电路再发动汽车。是不是很方便。但是查了下几百A的固态直流继电器也挺贵啊要好几百。

网友:
除了极性错,不会有太大火花,我们经常救助的。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毕竟才12V,火花再大,也只是有点吓人,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最多烫一下

网友:
启动继电器便宜,500A,十几块钱大概

网友:
就算车上的用电器全开能有多少A,电瓶是亏电有火花很正常。

网友:
除了正负极接错---没有那么大的火花

网友:
你猜:我认为你把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接电是有顺序的,先正后负,负极直接搭铁就行,不用直接接电瓶上。

网友:
产生火花的原因要么是亏电车辆电池完全没电形成电压差引起,另外就是极性接反

网友A:
给出一个要加继电器的理由,电瓶应该是长期固定在车里的,不应接来断去的,即使是经常有接电的需要,也不建议加继电器。想一下,是继电器两个活动的触点接触可靠,还是铜环直接拧紧在铅桩上的接触可靠?对于100A的电流,任何多出来的接触电阻,都不该忽略。

楼主:
楼上各位大佬们,我昨天才发现我真的是接错了极性!原因是我万用表的表笔随便插把红线插到com口里去了,因为我之前是测电阻所以没在意,结果好了,因为极性接错,发电机好像也烧了,现在汽车发动起来发电机不能给电瓶充电,断开启动电瓶后车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一个要加继电器的理由,电瓶应该是长期固定在车里的,不应接来断去的,即使是经常有接电的需要,也不建 ...

我是觉得如果加那种接触器,既使继电器吸合了,车在运动过程中难免颠簸,万一触点被震松了断电了那就问题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大佬们,我昨天才发现我真的是接错了极性!原因是我万用表的表笔随便插把红线插到com口里去了,因 ...

没烧汽车电脑板还比较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烧汽车电脑板还比较幸运;

好在12V电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