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310ET改锂电池成功

楼主(2025-02-27):
家里5号电池用完了,懒得再买了。就找了个950mAh的锂电池改成锂电池供电。
嘉立创打样了一块充电小板,Type-C口充电,充电时有指示灯指示。同时加了一个开关,用于长期不用的时候彻底切断收音机电源以防止锂电池过放报废。
改造后电池盖可以正常合上。充电的时候打开电池盖插上手机充电线就行。
改造好之后的样子

充电中

补充内容 (2025-2-28 10:18):
这次改造费用:
锂电池1块7
4057充电管理芯片大概1毛
Type-C接口大概2分
开关1毛
2个LED+4个电阻算他3毛吧
板子免费
合计大概2块2

网友A:
技术大佬,学习了。我觉得PL320 330 的手机锂电池还是蛮方便的,便宜,续航也可以。

网友B:
我是外挂旧手机锂电+几毛钱的充电板,主打一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大佬,学习了。我觉得PL320 330 的手机锂电池还是蛮方便的,便宜,续航也可以。

330是锂电池,320应该是用的普通5号电池吧?
锂电池是方便,虽然很多人吐槽330的锂电池不耐用,但是它充电快呀。而且便宜,可以多买两块换着用。比买爱乐普之类的镍氢电池划算多了。而且镍氢电池充电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外挂旧手机锂电+几毛钱的充电板,主打一个便宜。

老兄,说实话有点丑啊。
我这次改造锂电池1块7,4057充电管理芯片大概1毛,Type-C接口大概2分,开关1毛,2个LED+4个电阻算他3毛吧,板子免费,合计大概2块2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说实话有点丑啊。
我这次改造锂电池1块7,4057充电管理芯片大概1毛,Type-C接口大概2分,开关1 ...

放阳台听个响,反面看不到哈哈

网友C:
  放入3节1450锂电池,中间用塑料片隔开,再飞线改成3节并联,这样做成本虽高,但容量充足,也不会改变它的外观。充电可以买现成的TYPE C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入3节1450锂电池,中间用塑料片隔开,再飞线改成3节并联,这样做成本虽高,但容量充足,也不会改变它的 ...

我改的前提是不改变外观啊。
你这种改法容量看似是高了,但是以我实际使用锂电池的经验来说,14500锂电池就没见过实际容量超过300mAh的,那么3节14500锂电池的容量也就撑死了900mAh。外皮或者商家吹牛说几千几万mAh容量没什么用的,还是要以实际容量说话。而且14500锂电池大多寿命超短,也就是质量很劣质。
而且充电怎么解决?充电模块我知道有现成的卖,买了之后放哪里呢?挂在收音机外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说实话有点丑啊。
我这次改造锂电池1块7,4057充电管理芯片大概1毛,Type-C接口大概2分,开关1 ...

买那一堆几毛几分的玩意,都是包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一堆几毛几分的玩意,都是包邮的吧?

电池不包邮,不过买的时候也不是只买了1块电池。其他的都包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改的前提是不改变外观啊。
你这种改法容量看似是高了,但是以我实际使用锂电池的经验来说,14500锂电 ...

我买的14500锂电池,实测可到8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14500锂电池,实测可到800mah

800mAh的14500电池应该算是很好的了,算14500这个尺寸的锂电池里面容量到顶的级别了。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容量的14500,各种渠道买的14500从没见过超过300的。

网友D:
我用了一个锂电池代替万用表中的四节7号电池,无损替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800mAh的14500电池应该算是很好的了,算14500这个尺寸的锂电池里面容量到顶的级别了。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 ...

请看我的电池放电测试,500mA电流放电至3V,放电容量989mAh,极度接近标称值1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一个锂电池代替万用表中的四节7号电池,无损替换。

什么万用表居然要4节?
我现在都是用PDD买的山寨表,便宜好用,想坏都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我的电池放电测试,500mA电流放电至3V,放电容量989mAh,极度接近标称值1000mAh。

不错不错,这电池已经是我见过最好的14500锂电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万用表居然要4节?
我现在都是用PDD买的山寨表,便宜好用,想坏都坏不了。

前些年买的胜利VICTOR 187,当时买的时候小两千元,印象中说是四位半表,但是该表最大可显示55000的数字,无法确定是四位半的,针对该情况,去deepseek咨询,把deepseek也难为住了。
----------------------------------------------------------------------------
最终答案
显示 55000字 的万用表需 五位半(5½),原因如下:

数值范围要求:55000 > 19999(四位半极限),必须使用五位半。

量程调整逻辑:通过选择合适量程(如55.000V),五位半万用表可显示该值,此时最高位的“5”由整数位决定,不受半位规则直接限制。

传统定义的扩展:半位规则仅约束量程最大值(如199.999V),而非中间数值的显示能力。

注:若万用表固定最大显示为55000(无更高量程),则可能为特殊设计,但业界通常仍归类为五位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些年买的胜利VICTOR 187,当时买的时候小两千元,印象中说是四位半表,但是该表最大可显示55000的数 ...

那还不如VC86E呢,能显示19999。用的是9V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还不如VC86E呢,能显示19999。用的是9V电池

怎么就不如86E呢?19999比5500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不如86E呢?19999比55000好?

哦,少看了个0

楼主(2025-03-29):
引用 网友D:
请看我的电池放电测试,500mA电流放电至3V,放电容量989mAh,极度接近标称值1000mAh。

今天在电池选型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你这个14500的锂电池,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电池选型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你这个14500的锂电池,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啊

确实比较贵,13元一节,不过容量没有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