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600的sfu455b滤波器用什么替换好些

楼主(2025-02-28):
德生pl600的中波听着窄带闷,宽带又显着太宽,声音发散,是不是跟中波滤波器sfu455b有关,换一个带宽窄一点的好吗,可是某宝上都是455B的,可以用那些型号替代,前缀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10年三百多买的PL600,买回来就有上当的感觉,机器效果不值那个价。

网友A:
這個濾波器的-3dB帶寬是10KHz,正負9KHz的選擇性才剛達到6dB,是個很低的指標,不會對音質造成明顯的影響,因此有可能是電路内部其餘部分的問題,比如音頻。

网友B:
收音机用的455KHz滤波器,用CRT遥控器里面的可以代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濾波器的-3dB帶寬是10KHz,正負9KHz的選擇性才剛達到6dB,是個很低的指標,不會對音質造成明顯的影響, ...

音频电路已经按照大神的方案改了,去加重电路改了,1622功放芯片的周边电解电容也改了,调频声音好听多了,就是中波声音发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用的455KHz滤波器,用CRT遥控器里面的可以代用吗?

不可以,特性不同,不能代用。

网友:
中波又不是HIFI音响,声音发散是什么鬼?
音量小?缺高音?缺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特性不同,不能代用。

sfu455b可以用csb455替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fu455b可以用csb455替代吗

三端的可用村田产PFB455JR,也可用五端的LTM455GW,LTM455HW。五端的安装稍麻烦些,需要变通一下。某宝上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端的可用村田产PFB455JR,也可用五端的LTM455GW,LTM455HW。五端的安装稍麻烦些,需要变通一下。某宝上 ...

谢谢你的回答,换了以后声音会好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换了以后声音会好些吗

这个需要试验才知道,影响音质的因素很多,指望靠换滤波器大幅改变音质是不现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用的455KHz滤波器,用CRT遥控器里面的可以代用吗?

一个是两端的,一个是三端的,凭这点代换就不行了。用三端做遥控器的极少。

网友:
声音的影响因素太多了,不仅仅是收音头部分,后面的电路及喇叭都很有关系,甚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