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J、海、曹、于、白版就灯丝直流电源解惑!

楼主(2025-02-28):
各版主:
近日因准备上FD422,拟用直流供灯丝,所以买了几个替代扼流圈的稳压电路和简单的低压整流电路。昨天接电路实测了一下。

低压整流电路:
808桥,3300U/25V,有电源指示的LED灯。接负载,因为没有短的8欧电阻,就将两个电阻尾部串连当16欧负载。
接上6.3V变压器,数据如下:

输入交流6.44V,
输出接负载直流6.74V
不接负载7.99V.

有两点疑问:
1、1083号称交流5V入直流5V出,没考虑他自身的1伏压降吗?
2、6.44X1.4-0.7-0.7应该是7.61伏呀?为什么是7.99V?

带了1.5A负载后,输出电压还有可能下降。如果把3300改成22000或者2X10000,输出可否提高??

网友A:
6.4X1.414=9.05
9.05-1.4=7.65
很接近啊!
电流很小的时候二极管压降不一定是0.7V,查看一下二极管伏安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B:
硅管的结电压是0.6~0.7V .如果你的是0.6V的,全桥元件要求平衡结电压要小,在有电容滤波的情况下
6.44X1.4142-2Xij0.6=7.9V  。7.99的0.09V就是万用表的误差了。
3300μ已经比较大了。再加大也不会提高电压与纹波系数。排除电容器质量问题以及灯丝变压器容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于版,为什么直流的灯丝供电动不动就是1万甚至2万的?
而且记得坛子里有坛友试过,2.7万以上,就没 ...

因为电流大。并且这个灯丝电压的纹波要求高,因为纹波过大会导致交流声等问题。因此用很大的电容来滤波。

具体电容的上限,和电流,灯丝的电阻,纹波的要求都有关。

网友:
注意了解交流电的有效值和峰值的区别。

楼主:
我连二极管的压降都考虑进去了,

难道是这样算的?
(6.44-0.7-0.7)X1.4
???

楼主:
空载时,应该输出端是峰值电压,接负载后,还要考虑电源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管的结电压是0.6~0.7V .如果你的是0.6V的,全桥元件要求平衡结电压要小,在有电容滤波的情况下
6.44X1.4 ...

请教于版,为什么直流的灯丝供电动不动就是1万甚至2万的?
而且记得坛子里有坛友试过,2.7万以上,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改变了。

网友C:
直热管灯丝,一般用CRC,功率管灯丝很少稳压,因为冷态开机电流太大。
211双管开机瞬间,变压器都有不小的冲击的声音,类似显像管开机那种。
灯丝电压低,10000UF/10V也很便宜,确实纹波更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热管灯丝,一般用CRC,功率管灯丝很少稳压,因为冷态开机电流太大。
211双管开机瞬间,变压器都有不小的 ...

谢谢曹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于版,为什么直流的灯丝供电动不动就是1万甚至2万的?
而且记得坛子里有坛友试过,2.7万以上,就没 ...

       FD422灯丝电流1.5A,这样大电流灯丝热惰性很强,所以有许多人用交流点灯,也有的一些人因为它是直热式灯丝就用整流滤波电路,有C滤波也有C-R-C滤波。一般大多用8000~10000μ。你想想交流都可以那么滤波后有脉动成分(纹波系数)也是可以的,C滤波的电容取的小些也没关系。当然是低电压晶体管整流C就可以用大容量的,这样对滤波平滑有好处。但是不可以过大,否则关掉电源422灯丝还要亮一瞬间。
       您看看对于电池收音机1A2-----2P2收音机(热惰性非常差)可以用整流滤波点燃,相对C就用的大些。422用小容量电容完全可以。

网友:
关于电源滤波在收音机的应用供参考。6A2-----6P1。

网友D:
您好,简单说一下,不一定很准确。

您第一个问题,1083 是什么?不是很熟悉。
第二个问题,【6.44X1.4-0.7-0.7应该是7.61伏呀?为什么是7.99V?】 这个。
您不接负载,理论上就没有输出电流,所以就不用减两个0.7。(纯理想状态,你假设电压表的电阻为无穷大,电流就为无穷小,没有电流,二极管就没有压降)但是您测量时,实际状态万用表的内阻不可能是无穷大,只能说很大,然后电流就很小,此时二极管的压降就不是0.7V。这个0.7V不是完全恒定值。 此时约等于6.44X1.414=9.1V 咱们假设只有几μA的电流,此时二极管压降也许是0.5V,那么9.1-0.5-0.5=8.1 显然很接近您实测的7.99

这些其实对于您做胆机来说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中7.6和7.9区别也不大。
3300的电容做灯丝滤波不够。用这个容量的电容最后结果跟交流点灯强不了多少。建议按您自己说的1万μ或者2万2μ。最少1万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X1.414=9.05
9.05-1.4=7.65
很接近啊!

对。
作者说的是空载时。
空载时原则就没有电流,实际上数字万用表的内阻也很高很高,电流μA级。管压降肯定不是0.7 。大约0.5上下。

楼主:
谢谢J、于、海版主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简单说一下,不一定很准确。

您第一个问题,1083 是什么?不是很熟悉。

向J版主汇报:

我也是道听途说,请J版理解万岁!!!

1083就是号称5伏交流进,整流稳压后有5V输出的专用于300B灯丝的稳压管,自称只有一伏压降。
专用于300B的交流灯丝改直流。

但在KIT-1的电路中,灯丝交流用的是7.5伏再整流。

网友E:
LT®1083 系列正可调稳压器专为以高于现有器件的效率来提供 7.5A、5A 和 3A 输出电流而设计。所有内部电路均为能够在低至 1V 的输入至输出差分电压条件下运作而设计,并且把压差电压作为负载电流的一个函数拟订了全面的规格。压差在最大输出电流条件下保证为 1.5V (最大值),并在较低负载电流时有所减小。片内修整把输出电压准确度调节至 1%。对电流限值也进行了修整,从而较大限度地减小了过载条件下稳压器和电源电路上承受的应力。
复制于ADI官网, AC5V整流最好用低压降肖特基二极管,比如小于0.4V的,  那么 AC5V在带载后整流直流电压大概是5*(1.15~1.2),也就是 输出一个5.75v到6v的直流, 那么 正常情况下是不满足1083的工作压差的, 关于1.15倍到1.2倍是我无数次做电源测出来的, 一般情况下 选用东芝0.37v压降肖特基二极管是 交流电压*1.16左右的 别的二极管会有变化,  如果想在如此低压差保证稳压器工作 你可以选择LT3086 LT3041 LT3045 TPS7A94这些极低压差的LDO   使用LT1083五伏交流进五伏交流出不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T®1083 系列正可调稳压器专为以高于现有器件的效率来提供 7.5A、5A 和 3A 输出电流而设计。所有内部 ...

你好,

我说的300B改机神器的意思是:
原来300B的交流灯丝供电的,要改成直流,就用1083稳压管,直接整流后通过1083稳压,就成了5V的直流,“不用动变压器,放块板子就解决问题了”。
1083是号称压降最小的稳压块。

我经实测,又自己的自信产生了怀疑,并不是质疑这个玄学理论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说的300B改机神器的意思是:

300B交流灯丝改直流灯丝,是不能用1083的,没用。只能CRC。这个R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整流用压降小的肖特基桥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B交流灯丝改直流灯丝,是不能用1083的,没用。只能CRC。这个R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整流用压降小的肖特基 ...

曹老板,

改直流,桥整流加两万滤波后,串一个0.5或者1欧的电阻,可否?

原来听哪位大侠说过!但当时我的层次还在旁热交流灯丝的层次,所以没放在心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曹老板,

改直流,桥整流加两万滤波后,串一个0.5或者1欧的电阻,可否?

R的大小,根据电压来的,要量一下灯丝上的电压。

网友:
如果项5V交流仅,5V交流出,也不是没办法,
1,肖特基整流,找尽量压降小的。
2,LM317就行了,或者用低压差的LT1764.

我的211, 845也用1083稳压灯丝。因为电压高,10v交流进,10V稳压出,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的大小,根据电压来的,要量一下灯丝上的电压。

请教曹老板、J版主:

那个电解是用两个一万的好还是一个两万的好?

您俩是千年老妖,肯定能让我心服口服滴!!!!

网友:
必须CRC!当然2个啊。这里1个就行了,没必要2个并联成1个。不然体积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说的300B改机神器的意思是:

上面的话我都告诉你怎么做了,啥玩意就不明不白的是玄学啊????仅仅初中的物理原理,有那么费劲吗。AC5V输入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本来就不满足1083输出DC5V的工作条件。

网友F:
这个问题这么想:

1、交流5V,是说的交流的有效值。而有效值的定义就是给交流电接上电阻发热量等同于直流电的发热量。也就是你给5V有效值的交流电,接一个电阻的发热量。等同于5V直流电接这个电阻的发热量。也就是这个5V是从功率方面定义的。

简单说就是 5V的交流电和5V的直流电的功率是一样的。

2、那么问题来了,你中间通过一个转换设备,这个设备的效率不可能是100%。所以你输入必须大于交流5V,至于大多少,看这个转换的设备。

3、这个已经是理想情况了,就是这个转换设备近似于理想器件了。否则对这个交流的电压要求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这么想:

1、交流5V,是说的交流的有效值。而有效值的定义就是给交流电接上电阻发热量等同于直 ...

兄弟,这个可能你和俺的理解不一样了,
按你的说法,输入交流五伏,理想状态下,输出只能是直流五伏?
第一,我有实测结果支持!
第二,等效功率是不是不能这样理解?单位个正弦波充电时,理论上应该只在高于电解电容的即时电压时充电电容并供用电器使用,当半个同期内低于电容两端电压时,是不充电的,主要靠电容自放电以支付用电器继续工作,电容两端电压与所贮存容量有关系。导致电容越大,整流滤波出来的电压越高。

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否可以合理的解释为什么高于输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的呀!!!

楼主:
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用电器功率越大,相对输出电压越低的原因。

但有一点想不通,内阻的支持理论去哪里了?????

楼主:
我原来看过一个整流滤波的电压波形图,是尖峰波形,上升陡,下降平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可能你和俺的理解不一样了,
按你的说法,输入交流五伏,理想状态下,输出只能是直流五伏?
...

按你的说法,输入交流五伏,理想状态下,输出只能是直流五伏?

不是,我只是说可以从功率的方面来理解。
输入12V直流,逆变出来220V交流也是可以的是吧。但是12V那头吃进来的功率,必然大于220V那头出去的功率是吧。

要带着灯丝工作,也就是说灯丝要满功率,假设灯丝1A的电流,5V的电压。就是5W的功率。你接到5V交流上是5W,电流是1A。如果经过某个转换设备,那么这个时候交流侧的输出功率必然大于5W是吧,也就是电压达不到5V了。

但这个模块是降压模块,不是升压模块,所以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