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热敏电阻(传感器)参数

楼主(2025-02-28):
家里的干衣机坏了不会加热,经检查发现温度传感器阻值漂移,旧件上只有一个5K字样其它无任何标记,去某宝购买,发现同样外表和同样5K阻值的温度传感器还有B值区别,B值有3435,3470,3380,3950,这些分类,我瞬间懵圈了,请问各位,我该如何选择?

网友:
  好像是B值越大,灵敏度越高,响应越快。你可以断开传感器,万用表电阻档测传感器阻值,静态值5K左右。电吹风对着传感器加热,观察传感器的阻值变化。电阻变大为正温度系数,反之为负温度系数。用一个20K的电位器代替传感器模拟阻值变化,如烘干机还是不工作,就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请教NTC温度传感器的参数选择,望赐教,十分感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