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放部分没有电压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5-02-28):
一台调频收音头
经常没有输出(实际是有的,但是声音非常小)
表现就是无声、立体灯不亮、表头不动
开机指示灯泡亮
然后判断应该是立体声或者表头电路之前的部分出了问题
根据图纸测量到R323电阻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电压的
其它部分都正常
说明这里没有工作
信号没有传输到后级
经过测量三极管和周边电阻和电容都是好的
装回去通电试机居然工作正常了
以为是这几个元件虚焊了
把外壳组装起来
机器又不工作了
反复好多次
这种问题肯定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然后把这一级焊点检查了一遍
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就把这一级元件全部补焊一遍
包括MONO立体声开关也补焊
但是偶尔还是不工作
只要不工作
这个R323电阻就是没有电压的
然后就是找不到哪里接触不好了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和这部分相关的地方还会有哪里呢?
请大家给一个维修查找问题的思路
先表示感谢!
图片如果不清楚,鼠标点击一下就变成大图,在新窗口中点击可以非常详细地看清楚每个元件参数

就这一部分电路的电压不正常

前后两级电压都是正常的

这是整个电路图

楼主:
我来汇报工作啦
下班到家第一件事就是通电试机
还是不工作
就按照楼上朋友说的测试三极管电压
感觉就是三极管坏了
拆下来之后换个9018上去
机器工作了
然后我测试拆下来的三极管
它是四条腿的三极管(有一个接地)
发现这个三极管也是好的
就是E脚比其它腿短一部分
并且它还是装在一个塑料座上
莫非这个腿接触不好?
明明我都补焊过了
再装回去试试
这回处理好各个腿的焊锡
尤其E脚一定要在板子背面看到伸出来
然后补焊、通电
目前机器工作正常了
看来就是这个引脚有点短
虽然我补焊了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焊好
稍有震动可能就造成接触不好了

感谢楼上几位提供帮助的朋友!
让我很快的解决了问题
再一次感谢!

网友A:
检查R323电压通路,
即R324——中周L315初级线圈——中放三极管T303集电极——发射极,
猜测大概率是中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R323电压通路,
即R324——中周L315初级线圈——中放三极管T303集电极——发射极,
猜测大概率是中周 ...

感谢回复
一开始以为是三极管或者电容坏掉了
现在排除了这些
中周还没检查过
既然是偶发故障
中周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B:
那可能是三极管内部有开路现象,烙铁一加热正常了,冷却又不行了,用烙铁加热T303试试,正常了就换一个,国产管3DG6可代替,换9018也行

网友C:
R323一直没电压的话,一点一点的找很容易找到问题点,就怕时有时无,一动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三极管内部有开路现象,烙铁一加热正常了,冷却又不行了,用烙铁加热T303试试,正常了就换一个,国 ...

感谢回复!
是这样的
一开始我以为三极管坏掉了
测试没问题又装回去了
之后反复出现问题
都没有加热或者触碰三极管
我感觉和它问题不太大呢

网友D:
不行的时候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的相关电压,这样才知道什么问题,有些是三极管老化,通电一段时间性能下降,或者是部分电容漏电,中周内部线圈虚焊,具体还要有故障时测量各个点电压才能分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一开始以为是三极管或者电容坏掉了
现在排除了这些

因为锈蚀的原因,中周线圈引线到引脚接触不良。
三极管基极通路也有可能,检查基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23一直没电压的话,一点一点的找很容易找到问题点,就怕时有时无,一动就有。

感谢回复!
目前判断就这一级有问题
只要它不工作
后面的立体灯和S表都不动
它工作了
所有就正常了
包括灵敏度和输出信号都很好
目前补焊了三极管和几个阻、容元件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排除
表现就是这次开机可能正常收听
下次可能就不工作了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锈蚀的原因,中周线圈引线到引脚接触不良。
三极管基极通路也有可能,检查基极偏置电压。

今天回去重点检查一下中周线圈是不是有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时候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的相关电压,这样才知道什么问题,有些是三极管老化,通电一段时间性能下降, ...

感谢回复!
就这七、八个元件就把我难倒了
不懂技术是真不行啊

网友:
测一下故障时那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就很容易判别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查找这种软故障有点难度,L315内部漆包线和引脚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你不是算命先生吗?你帮他算一命,不就知道哪坏了?!

网友: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要放大电路工作,先看看直流部分,首先A点必须至少有点电压(相对于R323下端)应该零点几伏吧,确保三极管的放大状态。其次,B点也应该有电压,应该大于等于9V。如果A点没电压R322虚焊或无穷大、或R321短路直通。如果B点没电压,那指定是中周线圈断了。
那么,下面接着分析,如果AB点的电压都有,就9V没有,显然是三极管EC之间断路了,换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时响又时不响,要用放大镜仔细看一下铜箔是不是裂纹了,有时这个裂纹就在焊盘焊锡边缘与铜箔交界处,防不胜防 ,这种故障,大师有时候都头痛。这就是折腾老机子的魅力。
祝楼主玩机快乐!

网友:
先检查直流通路,按你说的情况是直流出现了故障,主要是电阻与电容有没有老化损坏,L315中周线圈通路是主要重点

楼主:
我先简单汇报一下中午的情况
首先检查了一下中周有没有断线等情况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然后用烙铁又把中周引脚加焊了一下
还是没有好
然后翻过来、翻过去检查了一下
也没发现问题所在
通电试机工作了

既然工作了
先关机去吃午饭
吃完饭开机试一下
还是没问题
关机休息去了
结果再开机又出问题了
哪都没动就又不行了
愁死个人啊

网友:
用电压表查各点电压就能找出故障点。

网友E:
更换T303晶体管,用9011或者9018 替换。欧洲的BF 系列晶体管存在老化,性能衰退问题。检查T303晶体管的三只管脚是不是氧化发黑,用万用表测量管脚阻值都是正常,但是晶体管的直流放大能力很低,甚至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不工作时,这个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在出现故障时,耐心地测量与管子相关元件的电压就能很快找到故障所在的.不就是短路或者断路吗!

网友F:
就那一小块电路,老机器啥问题都会出现,铜箔开裂也不是不可能。遇到过好几台别人手机的机器,从检修痕迹来看估计也是费了好大劲没搞好。我淡定下来慢慢查就找到了,,,。不要先入为主,不行就一段段用细绝缘导线代替某一段线路来搞。生手处理老机器,弄不好故障升级。还有内置瓷管电容,氧化严重也会偶尔导致信号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那一小块电路,老机器啥问题都会出现,铜箔开裂也不是不可能。遇到过好几台别人手机的机器,从检修痕迹来 ...

这样的分析和排除故障的方式比较符合这类的故障现象,查周边相关元件都没有问题,就可以考虑是管子引脚有可能虚焊,相连的印制板上的铜箔导电线条,有细微的断裂处,印制板稍有变形时(用锣钉固定到机壳内时),可能会正常或不正常!这种故障的可能性极大!一般人,如果没经验,不会怀疑到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T303晶体管,用9011或者9018 替换。欧洲的BF 系列晶体管存在老化,性能衰退问题。检查T303晶体管的三只 ...

如果我把中放那几个三极管都换成9018
是不是放大倍数增大很多
灵敏度也增加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中放那几个三极管都换成9018
是不是放大倍数增大很多
灵敏度也增加很多?

换了变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变垃圾。。。

也是啊
玩的就是原装和情怀
换了就不是那个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中放那几个三极管都换成9018
是不是放大倍数增大很多
灵敏度也增加很多?

除非万不得已,弄现代管替代,先听个响。以后有机会还得弄原来型号恢复。
否则您不如买一台德生之类的现代数字机,但没情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非万不得已,弄现代管替代,先听个响。以后有机会还得弄原来型号恢复。
否则您不如买一台德生之类的现 ...

我发现后面的T305下面的R333电压有点低
怎么把它调到3.2V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后面的T305下面的R333电压有点低
怎么把它调到3.2V呢?

那颗电阻R333是用来限制三极管EC之间电流的,如果发现电压低,那就是通过要适当提高基极电压来加大CE之间电流。具体来说,就是要么减小R331(27K)或者加大R332(5.1K),最好能找到一个3296多圈精密电位器替代两颗中某一颗,调到满意的3.2V然后焊接下来可调电阻,用类似阻值的固定电阻替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后面的T305下面的R333电压有点低
怎么把它调到3.2V呢?

这个电阻如果有3V电压那么电流是4毫安了,这是二中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颗电阻R333是用来限制三极管EC之间电流的,如果发现电压低,那就是通过要适当提高基极电压来加大CE ...

感谢!
这个点电压太低的话
会有什么影响吗?

有空我调一下这个点的电压
虽说差的不多
还是想给它调到图纸上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阻如果有3V电压那么电流是4毫安了,这是二中放吗?

从前往后数
高频头出来的信号接到这里
它是第四个三极管
请看图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前往后数
高频头出来的信号接到这里
它是第四个三极管

这个电路好像是倍压检波,没有看到AGC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好像是倍压检波,没有看到AGC在哪?

不懂这个呀

这机器有AFC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中放那几个三极管都换成9018
是不是放大倍数增大很多
灵敏度也增加很多?

你想多了!
都这样有效果,那设计师都会死绝了,随便搞下就能升级,还有设计师干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中放那几个三极管都换成9018
是不是放大倍数增大很多
灵敏度也增加很多?

用9018管代换欧洲的BF184老型号晶体管是应急维修方法,不建议把原收音机的老晶体管全部更换为9018 晶体管。9018是通用型小功率高频机晶体管,在直流放大倍数,级间电容等与BF184老型号晶体管有较大差异。随意更换代替,会造成中频放大电路各级晶体管直流工作点变化、级间谐振失调。收听效果上表现为无电台或者弱信号接收时收音机本底噪声增大,信噪比低;接收中短波电台密集信号时邻频选择性差,强信号电台会掩盖邻频弱信号电台;播放音乐节目时频响差,声音干涩。所以不建议随意更换中频放大器的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9018管代换欧洲的BF184老型号晶体管是应急维修方法,不建议把原收音机的老晶体管全部更换为9018 晶体 ...

感谢回复!
我使用了一个9018更换后
估计是9018放大倍数比原机的大
最起码感觉信号表指针走动的多了
所以突发奇想
如果换几个三极管会不会有一些接收上的提高

后面一级三极管3.2V电压不太够用
比3.2V标注电压低
会不会造成这级工作不稳定?
或者说放大倍数降低之类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使用了一个9018更换后
估计是9018放大倍数比原机的大

电路原理图上标注的各级晶体管电路直流回路工作电压,是在测试状态下的电压数值。应该把收音机调谐到无电台信号位置时,断开AFC 状态,再测试中放电路各级晶体管直流回路工作点电压就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