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大八一用的哪些电子管

楼主(2025-02-2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大八一电台使用的哪些电子管?谢谢。

网友:
发射部分电子管:
V101 2P3 1只 主控振荡(或晶体控制振荡)
V102 2P3 1只 倍频
V103 FD-4221只 强放
V104 2P3 1只 调幅(音频放大或音频振荡)

收讯部分电子管
V201 1K2 1只 射频放大
V202 1A2 1只 变频
V203 1K2 1只 第一中频放大
V204 1K2 1只 第二中频放大
V205 1B2 1只 检波、音放及自动增益控制
V206 2P2 1只 功率输出
V207 1A2 1只 差频振荡

楼主:
发射部分电子管:
V101 2P3 1只 主控振荡(或晶体控制振荡)
V102 2P3 1只 倍频
V103 FD-4221只 强放
V104 2P3 1只 调幅(音频放大或音频振荡)

收讯部分电子管
V201 1K2 1只 射频放大
V202 1A2 1只 变频
V203 1K2 1只 第一中频放大
V204 1K2 1只 第二中频放大
V205 1B2 1只 检波、音放及自动增益控制
V206 2P2 1只 功率输出
V207 1A2 1只 差频振荡

谢谢,

fd422电子管参数:

输入电容:13±2.6PF

输出电容:9±2.7PF

过度电容:不大于0.2P

最大灯丝电压:6.9V,

最小灯丝电压:5.7V,

最大阳极电压:750V

最大第二栅极电压: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