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5-02-28):
9038声卡+6P3P,同轴输入和国产意大利USB界面输入(CD转WAV,foobar 2000 播放),效果差异巨大,是声卡问题还是界面档次问题?电脑问题?文件格式或晶振问题?

网友:
据说ES9038对外围设计比较考究,是否能达到设计指标,需要整体搭配。

你的同轴是从电脑出来的?意大利USB是IIS?音源是CD光盘?

楼主:
同轴是直接从CD机输出,USB是国产仿意大利方案IIS,音源是CD转录成WAV文件,电脑播放,录、放都是用FB2000

楼主:
USB实际播放时感觉动态压缩,高频余音大打折扣,一个字——木!

网友A:
音源是CD转录成WAV文件。

抓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源是CD转录成WAV文件。

抓轨?

这个不太懂,我是用电脑foobar2000 打开DVD-ROM,点击转换—WAV—完成,另存到硬盘,再用foobar2000 播放硬盘的WAV文件,电脑USB—介面—9038声卡—6P3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懂,我是用电脑foobar2000 打开DVD-ROM,点击转换—WAV—完成,另存到硬盘,再用foobar2000 播放 ...

cd抓轨wav,要用eac,并且抓轨前要一定要校正光驱的偏移量。

网友C:
你最好换一下抓轨软件试试,记得早些年有一个“CloneCD”用着不错,你可以试试。

百度以后:推荐的CD抓轨软件包括CDex、dBpoweramp CDRipper、FairStars CDRipper和金飞翼音乐CD抓轨大师。

你这个不单纯的是抓轨,还有转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抓轨wav,要用eac,并且抓轨前要一定要校正光驱的偏移量。

以前用过EAC,低版本的,主要是用于CD刻录机转录CD,后来刻录机坏了就没用了,觉得FB2000方便,有空翻出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换一下抓轨软件试试,记得早些年有一个“CloneCD”用着不错,你可以试试。

百度以后:推荐的CD抓 ...

抓轨以后如果不转制,怎样保存?

网友:
你这种操作叫做抓轨,我使用最简单的千千静听抓轨音色基本没变化,抓轨时注意采样最好高于16比特44.1K,转录是指利用声卡跳线和录音软件进行内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换一下抓轨软件试试,记得早些年有一个“CloneCD”用着不错,你可以试试。

百度以后:推荐的CD抓 ...

7楼说的EAC,这个比较专业一点。

不过我貌似比较过EAC抓出来的文件,和用其他方法抓出来的,貌似没有区别。忘记了,很久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轨以后如果不转制,怎样保存?

同样都是转制,软件不同,转制格式不同,结果也不同。你转一下其他格式试试,比如D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