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3130收音机有大神玩过没有

楼主(2025-02-28):
弄到手一些CA3130,在网上找了个3130收音机的电路图,有大神谁制作过

网友:
调谐后的信号经C1输入3130反向端,运放3130可以放大中波信号?3130发明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

网友:
如果正负slew rate不相等,过补偿之后应该可以半波整流的。

网友:
上世纪60年代,仙童公司的韦勒设计了第一款集成运放uA702,3130于1970年问世,1944年的英文出版物穿越啦?

网友:
半导体三极管好象是46年诞生的,44年就出运放了?

网友A:
此IC频响极差,中波时约有八倍放大,要尽量小心调好再生,才能接近一只高频管的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IC频响极差,中波时约有八倍放大,要尽量小心调好再生,才能接近一只高频管的放大

这么说,CA3130还不如一个三极管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CA3130还不如一个三极管好用?

既然到手了,先用洞洞板玩一下,我想不致于这么差吧?祝您玩出惊喜.只要再生调得好,

因为再生的放大倍数无上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CA3130还不如一个三极管好用?

对制作收音机高放/中放的场景来说,确实如此没错。。。
运放的优势领域一般在低频高精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