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吧,我把CAD存为DXF,导入Sprint-Layout 6.0 不行啊

楼主(2025-02-28):
Sprint-Layout 6.0 似乎不认DXF,我只导入边界文件,不行呢,这玩意

网友A:
楼主要的可能是这种效果

tt

tt

网友:
dxf也有版本的,我这边线切割就只认r14以下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把CAD导出为光绘格式文件,然后导入Sprint-Layout 6.0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把CAD导出为光绘格式文件,然后导入Sprint-Layout 6.0中。

CAD导出不了光绘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D导出不了光绘文件吧

如果导出不了光绘文件怎么打板啊?PCB厂家如何制版?PCB厂家大多仅支持光绘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导出不了光绘文件怎么打板啊?PCB厂家如何制版?PCB厂家大多仅支持光绘文件啊。

CAD怎么搞?

网友C:
做好了,压缩包里的jpeg格式图片转成bmp格式的,就能在Layout6程序里进行导入操作,注意选择合适的分辨率使尺寸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压缩包里的jpeg格式图片转成bmp格式的,就能在Layout6程序里进行导入操作,注意选择合适的分辨率使 ...

感谢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压缩包里的jpeg格式图片转成bmp格式的,就能在Layout6程序里进行导入操作,注意选择合适的分辨率使 ...

老兄,还是原来那样啊,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新建一个文档

新建一个文档

把您做的BMP放在轮廓层导入

把您做的BMP放在轮廓层导入

按了导入就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提示

按了导入就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提示

点确定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空白文件

点确定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空白文件

网友:
不如在软件里画出来边框,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还是原来那样啊,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试了,可以的;那图片要先转为BMP格式才行,给你JPEG格式是因为BMP格式太大没法上传。你那CAD也没设置好,尺寸单位还是英制的。

网友:
我們轉PADS,CAD要設好單位,轉出時還要低版本,最好CAD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可能是这种效果

对啊您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压缩包里的jpeg格式图片转成bmp格式的,就能在Layout6程序里进行导入操作,注意选择合适的分辨率使 ...

BMP也不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