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D类功放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2-28):
我不使用D类功放集成芯片,从其原理得出来的,电路图如下。电源12v3a,喇叭8Ω,20w
1.是不是还要给电源加一些什么滤波的?
2.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3.等等

谢谢啦

网友:
1,要加,而且要大。电源是工频整流滤波的话,要加5000-10000uf以上的。考虑到楼主这个电路是开环的,PSRR很差,10000都小了。参考楼上,还要在功放开关管附近就近并连百微法量级的低ESR电容,如大MLCC,或固态电解。
2,如果是我,会让功放闭环,做大环负反馈。可以改善一大堆参数指标。楼主有能力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个人意见:输出级加固态电容滤波,容量根据功率来,1A我一般选择1000uf.因为电源是以很高频率在开关工作。
单点接地,当然这个不是线路图的问题,是PCB的走线问题了。 开关电流脉冲不要影响前级运放,造成比较器电压不稳定。会产生奇奇怪怪的调制。
给前级设计电源滤波器,最大程度的退藕开关频率纹波。比如40db,或者60db效果更好。
暂时想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