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苹果i11耳机再拆一个SONY有线耳机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

楼主(2025-03-01):
一个苹果i11耳机坏了,其实是电池坏了。
本想把电池换了,但找不到合适的电池。
没有合适的的电池,基本上就没有用了。

楼主:
一个SONY有线耳机因发声系统尺寸软大,因此音质较好。
原来耳机线是粗线的,后为了用在手机上改为软细的耳机线。
现在手机的耳机插孔也取消了,这耳机也没用了。
于是还是拆!

楼主:
然后把上面两耳机合在一起,改用较大的电池。
这就变成了苹果i11加上SONY二合一无线耳机。
这样我这SONY耳机就又可用在手机上了!

网友A:
这个手术有点大,除了外观有点难看一些,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那个所谓的苹果耳机,就是一个外观差不多的假冒小作坊生产的。

网友C:
搞个小点的电池内置更好些,这样真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术有点大,除了外观有点难看一些,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是建议可把这两种耳机(不一定是苹果和SONY)合起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所谓的苹果耳机,就是一个外观差不多的假冒小作坊生产的。

所以电池很快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小点的电池内置更好些,这样真难看

不关电池大小的事,主要是充电、无线耳机的开关都在这里。没有这开关无线耳机就在常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