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矽钢片?

楼主(2025-03-01):
  玩胆机以来,就我接触到的一般矽钢片分为普片,灰片,H14,H18,金砂,塻莫合金,其它的从未碰到过。今天胆友拿来一只自绕牛却完金刷新了我的认知,此牛仅67×23大,可以说很小。细察不是塻莫合金,是一般的0.35灰片,(曾用手折不软的),他说是仪器上拆了改绕的,手工绕得不输机绕,初级用了0.16mm线3500匝还有很大空间,五夹四绕法。我用土表一测吃惊不小,单臂电感量居然达到9H以上!裸测频响也不错,  不懂了,这倒底是什么片?怎么不见老师们提及过?请各位老师帮忙看。

P1电感

P1电感

P1漏感

P1漏感

P2电感

P2电感

P2漏感

P2漏感

初次电容

初次电容

裸测频响

裸测频响

总漏感

总漏感

片子颜色

片子颜色

网友:
推挽牛还是单端牛?

网友:
老片就是热轧[例如金砂片],新片就是冷轧[例如H18, H14,Z11,23ZH85]。冷轧里分取向[例如Z11,23ZH85]和无取向[例如H18, H14]。

如果就靠眼瞄猜测牌号,就算神仙也只能胡说八道。

网友:
看图应该是66的灰片(Z11),导线比较细再加上铁芯对插所以电感量较大。

网友A:
舌宽22mm,叠厚23mm,这个电感量也算正常吧。P1漏感与P2漏感相差的有点大啊。总漏感占总电感的1/20,5夹4,漏感较小,分布电容略大,绕的确实不错。

我的这个是EI66*35,初级应该是3800匝,时间长具体多少匝忘了,肯定不到4000。

可能绕制取向不同,我觉得初级电感量不足100H,低频衰减有点大。

网友A:
初级出线这么多,每个上面4根吧,该不会是初级并联吧?

网友B:
此牛用的什么片子不好猜。不过这个牛的波形还是很不错的、很干净!
只是这个牛的电感量有点不小。EI76推挽牛单臂测量、电感量通常超过18H,总电感量x4差不多70多H为正常。可能与它叠厚过小有关、只有23mm,我们绕这样的牛叠厚一般选40~4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牛用的什么片子不好猜。不过这个牛的波形还是很不错的、很干净!
只是这个牛的电感量有点不小。EI76推挽 ...

我的电感表是300Hz的,与茹师100Hz的表我不会换算,但我76×40的片子再认真绕,从未达到过这个数值,只有8H。乐潘的S-2001  76×30也只有7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出线这么多,每个上面4根吧,该不会是初级并联吧?

是常规的绕法,初级4组,1.4与2.3为P1和P2。

网友C:
日本资料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舌宽22mm,叠厚23mm,这个电感量也算正常吧。P1漏感与P2漏感相差的有点大啊。总漏感占总电感的1/20,5夹4, ...

此片舌宽只个有19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资料的波形……

老师您得解释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得解释呀。

俺看杂志上时这样的,和你的不太一样。不太懂说不好谁的好。就那么一看了。

网友D:
看外观形状应该是JF12晶体管放大器上的电牛,改绕小功率单端牛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外观形状应该是JF12晶体管放大器上的电牛,改绕小功率单端牛还是不错的。

老师简直是仙人了!真是这设备上面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看杂志上时这样的,和你的不太一样。不太懂说不好谁的好。就那么一看了。

保守了不是?企望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感表是300Hz的,与茹师100Hz的表我不会换算,但我76×40的片子再认真绕,从未达到过这个数值,只有 ...

乐潘2001厂家给出的p-p电感量是86H。我们手里的电感表大多只能测到20H,所以推挽牛只能测单边、然后 x 4、接近P-P的实际电感量。如果你测乐潘2001单边7H、你这个9H多,那么这个牛应该超过100H了,很好的推挽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乐潘2001厂家给出的p-p电感量是86H。我们手里的电感表大多只能测到20H,所以推挽牛只能测单边、然后 x 4 ...

86H的测试条件是40Hz,5V测得的。你手里的电感表测得的20H也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乐潘2001厂家给出的p-p电感量是86H。我们手里的电感表大多只能测到20H,所以推挽牛只能测单边、然后 x 4 ...

向前辈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是不是交叉插法,所以电感量大了!我也是用类似的片子绕的但都是一顺插上。测试电感只能在10亨左右(单端用)这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潘2001厂家给出的p-p电感量是86H。我们手里的电感表大多只能测到20H,所以推挽牛只能测单边、然后 x 4 ...

     由于体小电感量大,所以我的朋友一下买了十几个。我非常羡慕这样的裸测数据,因为他还没完工,还没上机实听,所以我总有点忐忑不安,原因是虽然从电感量的角度来说,这牛己经绰绰有余,独领风骚了,但上机后是否会有良好的瞬态表现?低音能否实打实地沉下去?毕竟它体单力薄,就是汽油车没柴油车气力大那样情况?这只能以后拭耳以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H的测试条件是40Hz,5V测得的。你手里的电感表测得的20H也是正常的。

谢谢老师回复!小白知道简易设备只能了解个大概中的大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前辈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是不是交叉插法,所以电感量大了!我也是用类似的片子绕的但都是一顺插上。测 ...

回网友:推挽牛都是对插的、而且不需要留气隙。所以推挽牛P-P电感量很大,没有100H量程的电感表只能测单臂、按X4被估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小白知道简易设备只能了解个大概中的大概了。

我也没有专用的电感表,只有一块胜利9805A+。此表有电感测试功能,也不一定准确、不过作为比较之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6H的测试条件是40Hz,5V测得的。你手里的电感表测得的20H也是正常的。

您好zhke老师!看网上只有X潘的输出牛敢于给出实测曲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他的产品的,相对性价比也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zhke老师!看网上只有X潘的输出牛敢于给出实测曲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他的产品的,相对性价 ...

特别是S-1001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