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请教大家

楼主(2025-03-01):
我现在用的是离线标准版,打出来的样板使用一段时间后觉得电路修需要优化,因为工程已经删除,将下载到电脑的GERBER文件导过来,提示要DXF文件,请问需要怎样操作导进来?

网友A:
没办法 重新画吧

网友B:
楼主也是强人,通常我不喜欢在电脑上安装大型软件,例如AD这些才选择JLC的在线编辑器,你倒好反而安装离线的版本,哈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 重新画吧

坛里有公开的GERBER文件如果自己要打样,那怎样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强人,通常我不喜欢在电脑上安装大型软件,例如AD这些才选择JLC的在线编辑器,你倒好反而安装离线 ...

具体点是半离线模式。原因是地处网络欠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有公开的GERBER文件如果自己要打样,那怎样导入?

GERBER文件 是不可以改的

网友:
projects文件夹里应该有备份文件。如--TDA2030_backup。打开EDA--文件(或开始页里也有导入项)--导入--TDA2030_backup--(TDA2030_backup里日期不同的backup,选日期最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强人,通常我不喜欢在电脑上安装大型软件,例如AD这些才选择JLC的在线编辑器,你倒好反而安装离线 ...

请教一下,PCB上面要开四个安装孔,假如距边2毫米,要怎样设置孔才距离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PCB上面要开四个安装孔,假如距边2毫米,要怎样设置孔才距离一致

原点设定为左下角-在距离XY2mm的位置放置一个M1层的园作为挖孔,或者放置一个内径为2mm的焊盘(注意看需求是否移除焊盘内镀铜)-复制这个孔,参考点在原点-粘贴这个孔到其它所需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点设定为左下角-在距离XY2mm的位置放置一个M1层的园作为挖孔,或者放置一个内径为2mm的焊盘(注意看需 ...

画出来的板子大于10*10,想去捷配打样,不知这个GERBER文件捷配能否免费,如果可以,那又怎样导去捷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出来的板子大于10*10,想去捷配打样,不知这个GERBER文件捷配能否免费,如果可以,那又怎样导去捷配

我就经常这样干。
导出GERBER文档,自动生成一个压缩包,然后交由捷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出来的板子大于10*10,想去捷配打样,不知这个GERBER文件捷配能否免费,如果可以,那又怎样导去捷配

这个文件是PCB厂家通用的,几个大厂我都打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经常这样干。
导出GERBER文档,自动生成一个压缩包,然后交由捷配就行。

GER文件已经生成,就是不知道怎样把文件导进捷配下单流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GER文件已经生成,就是不知道怎样把文件导进捷配下单流程

登录捷配网站,先计价,然后加入购物车,去购物车结算时,它会让你上传压缩文件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登录捷配网站,先计价,然后加入购物车,去购物车结算时,它会让你上传压缩文件包的。

已经下单了,并且手机收到成功下单的信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登录捷配网站,先计价,然后加入购物车,去购物车结算时,它会让你上传压缩文件包的。

有个电感线圈找不到合适的封装,自己画好的封装怎样才保存到个人的封装库,我用的是半离线模式可以保存到个人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电感线圈找不到合适的封装,自己画好的封装怎样才保存到个人的封装库,我用的是半离线模式可以保存到 ...

有想法就去试呀。
我用到的多数都是网上偷的。自己懒得画,最多是修改一下。

楼主:
弄了半天了,还是搞不好个人封装库创建,难道半离线模式不行,那位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E:
我用的全在线模式,创建个人封装库不是一样的新建——封装,然后保存吗?可以保存在云或本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全在线模式,创建个人封装库不是一样的新建——封装,然后保存吗?可以保存在云或本地。

我是想创建自己的常用封装库,不知道怎样做封装和原件图,因为自己就是玩那么几样元件,总是不会添加到自己的库

网友E:
不太明白您是不会创建,不会保存,还是不会查找?简单说一下,点文件——新建——封装,就可以创建一个封装,但有一个问题,封装脚位怎么和原件一一对应,所以我先创建元件,点文件——新建——元件,画好后,然后再创建封装。封装和元件关联后,就可以使用了。再具体的请参看帮助教程,按F1。库其实都一样,点系统,筛选的就是整个系统的,点个人,就是个人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您是不会创建,不会保存,还是不会查找?简单说一下,点文件——新建——封装,就可以创建一个封装 ...

是不会封装,想创建个人封装库,请问你是用那个版本,我的界面于你的不一样,是不是半离线不能搞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会封装,想创建个人封装库,请问你是用那个版本,我的界面于你的不一样,是不是半离线不能搞封装?

我是用的全在线专业版,要不您再装一个专业版,设置成全在线试试,按理说不会因为是半离线就不能搞封装库的,这是最基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