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捷配所说的工艺问题 长槽,正片,得是啥意思

楼主(2025-03-01):
啥啥意思呢

网友:
我也在捷配打板子,长槽一般指操场跑道形状的开槽,正片这个术语不懂,但他们一般有附件截图给你看,然后弄三个选项让你理解并选择。

网友:
正片对应负片,正片所见即所得,内存铺铜用负片,和正片刚好反过来,一般不建议用负片,规则没有设置好,内层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