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XL4015调压調流小板输出端与被充电池间加装同步继电器

楼主(2025-03-01):
用XL4015调压調流小板给电池充电,充好断电时输出端与被充电池间加装的同步继电器可将电池断开。但输入端断电后,测量输出端(电池端)电压,与XL4015小板输入端电压相等,没法取电压控制继电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输入端与输出端是指4015小板上的。
要在4015小板的输出端加装常开点继电器,当4015小板输入 ...

电源上电后继电器吸合,接通电池充电线路;
电源掉电后继电器断开,切断电池充电;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的话,简单。把继电器线圈供电接到电源输出端就可以了,电源上电继电器吸合、掉电继电器断开。

4015没用过,但道理是相通的,4015内的开关管也有个寄生的体二极管,电池会通过这个体二极管在电源掉电后给继电器供电(这就是断电后也能在4015小板输入口测量到电池电压的原因),维持继电器吸合状态,这样就做不到电源断电时继电器断开了。
解决办法也简单,电源正极与4015小板的电源入口正极间正向加个二极管就行了,这个二极管可阻断电池经4015内开关管的体二极管向继电器线圈供电。

下图这样接:

使用继电器显得笨拙了,一般用MOS管解决问题。

网友A:
读了两遍也没搞明白,请再解释解释。

充好断电时输出端与被充电池间加装的同步继电器可将电池断开
几次提到的“输入端”、“输出端”指的是谁的输入输出端?
继电器加装在电源与4015小板之间,还是加装在4015小板与电池之间?

但输入端断电后,测量输出端(电池端)电压,与XL4015小板输入端电压相等,没法取电压控制继电器了

“输入端断电”指的是电源断电?还是4015小板断电?还是切断4015于电池之间的连接?
“没法取电压控制继电器了”,指的寻找某个点,用此点与地之间在充电与不充电两种状态下的电位差去控制继电器切换吗?

总体的意图是想做个充满自停的功能吗?
即电池充满后脱离与充电电路的连接,电池亏电到一定程度再自动接通充电电路,是这个意思吗?

最后,最好画个图发上来,哪怕是手绘的简图,能让大家看明白就行。

楼主:
检测到:充电时,电流取样电阻上55毫伏电压,输入与输出电压3伏,输入端断电后输入端输出端电压0伏,想用这两个电压之一做取样来控制输出端与电池端通断继电器同步动作,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两遍也没搞明白,请再解释解释。

“充好断电时输出端与被充电池间加装的同步继电器可将电池断 ...

我没说清楚,输入端与输出端是指4015小板上的。
要在4015小板的输出端加装常开点继电器,当4015小板输入端断电后,控制继电器也同步断开4015小板输出端+与电池正极。目的是防止4015小板由于输入端电压失去后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两遍也没搞明白,请再解释解释。

“充好断电时输出端与被充电池间加装的同步继电器可将电池断 ...

我没描述清楚,您理解的正确,就是在4015小板输入端电源掉电后,让加装的同步继电器同时断开4015小板输出端+与被充电池+ 让电池脱离4015小板充电电路,至于遥控开始与停止充电,觉得低阈值自动开启和充满自动断电,年久后会不安全

楼主:
手机上网,上不了图片

楼主:
补充:原本想,当4015小板输入端断电后,检测小板输入电压由高至0v来控制继电器同步断开4015小板输出端+与被充电池+,经测试,4015小板输入端电源断电后4015输出端连接电池时竟然与输入端同是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电后继电器吸合,接通电池充电线路;
电源掉电后继电器断开,切断电池充电;

收到,学习了,用mos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电后继电器吸合,接通电池充电线路;
电源掉电后继电器断开,切断电池充电;

完全正确!是这意思:电源上电后继电器吸合,接通电池充电线路;
电源掉电后继电器断开,切断电池充电;

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