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电解电容容值、耐压值是多少?

楼主(2025-03-01):
这种电解电容容值是470uF的吗?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A:
电解电容容值是470uF的

耐压值看这里    https://www.hnstshop.com/article/35097.html

网友:
第一张图片左边那只是 470uF/6.3V,右边的看不懂,估计是相同规格的 ...

网友B:
查到了,左边的是松下 HA 系列的 EEEHAJ471UAP,右边的是松下 S 系列的 EEE0JA471P,规格都是 470uF/6.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容值是470uF的

耐压值看这里    https://www.hnstshop.com/article/3509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到了,左边的是松下 HA 系列的 EEEHAJ471UAP,右边的是松下 S 系列的 EEE0JA471P,规格都是 470uF/6.3V

谢谢
国外产的,难怪,国产的一般都是直标的一目了然,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国外产的,难怪,国产的一般都是直标的一目了然,多好。

这与国产或进口的无关,很多国产品牌的印字也是用代号的。

因为器件的尺寸越做越小印字又不能太小。要么用代号缩短印字内容,要么干脆省略掉一些信息,目前来看没什么好办法能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