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热转印方法

楼主(2025-03-01):
简易热转印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遇到需要在硬物上印些文字或图案,可采用如下方法:
1、将文稿镜像打印或复印到纸上,注意必须是碳粉打印或复印。
2、把文稿用水淋湿,贴到待印物上,此步也可不用淋湿,淋湿是方便固定文稿及透明观察。
3、在文稿上垫一层纸,也可不垫。
4、找一块厚点的有平面的金属板,放在燃气灶上加热一会儿(约2~3分钟),然后用力压在文稿上约30秒。此步如有条件,也可用电熨代替。
5、用清水把文稿上的纸淋湿,用手搓掉纸干净即可,文稿内容就印在物品上了。(图1~8)
6、此方法可自制简易铭牌等等,不怕火烧不怕水洗,原理是碳粉可重复加热粘贴。(图9~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印贴转印更方便,热转印精度高不了,加热过程多少会变形,水印贴淘宝可以定做,很便宜的

既然是要请人制版制作,我不直接制丝网印刷??本主题是简单热转印方法,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动手做的。

网友:
不错啊,技术贴,

网友:
这方法可以啊,可惜没碳墨打印机,不然可以试试

网友B:
图案需要反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案需要反向吧?

对的。镜像打印就是反向打印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我想了一下,这方法,用来绘制表盘,离刀刀压线也就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一下,这方法,用来绘制表盘,离刀刀压线也就不远了

老兄好久不聊。

网友:
效果真不错,比想象中简单啊

网友:
        这个简易方法不错,简单易行,很容易操作。
        对于头像类图案有时正反都无所谓,但对于文字或特定图片就有要求了,这个可以通过打印时反向输出就可以解决。
        谢谢分享,给楼主点赞了!

网友D:
用普通A4纸还是热转印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A4纸还是热转印纸?

是普通的纸。

网友E:
是方法之一
但是,怎不用水转印技术,把图象打印在水转印纸,再用水把图象贴在物件上,许多自行车架上的图象都是用这方法贴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方法之一
但是,怎不用水转印技术,把图象打印在水转印纸,再用水把图象贴在物件上,许多自行车架上的图 ...

把你的水转印详细方法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水转印详细方法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个人在10多年前,把一台老旧的自行车重新做色后,在贴上自己喜爱的图案时,便使用过这方法,及后没需要便没再做,当年也没有记下什么来,但是,随便百度或纠音一下,都有详细介绍和说明,就是售卖那些转印纸的店也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