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广播

楼主(2025-03-02):
  一、长波广播的频段划分
  按国际规定,长波(LW)频段为30—300 kHz。国际上规定,用于调幅广播的长波频段为120—300kHz,而在欧洲、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的长波广播频段实际为150—285kHz。
  二、长波传导和通信特征
  长波主要靠地波传播,传播比较稳定,其传播距离依不同的传播介质、辐射功率和波长可以达到数百千米到数千千米。在传播介质方面,地表传播对长波阻抗大,损耗就大;而在海面上传播对长波阻抗小,损耗小。固定辐射功率下,波长越长,阻抗越小,损耗越小,地波所能传送的距离越远。频率下降到相当低的程序时,如100kHz时,在这波长下,地球表面及电离层(离地表约50—400千米)之间,恰似一导波管,很容易使这信号传遍半个地球;频率再低一点,信号甚至可以跑遍地球。这对远距离通信来说,是很有利的,所以,长波与中短波相比,更有利于远距离通信。因此,世界各地,依然有些强功率的长波电台动作着,因为不管白天、黑夜、任何季节,这长波信号都可以很可靠地波传送到极远的地方。
  长波传播白天主要靠地波,夜晚也部分的靠天波传播。晚上,长波的高频部分(如300kHz及以上),也可以借助于天波传到更远的地方。故长波特别是高频部分,晚上传播距离比白天远些,长波广播昼夜变化大。
  但是,由于长波频率较低,发射功率就要很强,天线也必须很大。一般频率极低的长波,天线是架设在两座山之间,或者是埋设在地下。因而,长波通信设备复杂,造价都比较高。
  另外,长波易受到大气噪声干扰,如打雷、家用电器,汽车和变压器,都会使长波通信受到干扰。冬天晚上收听效果要比夏天好。为减少噪声,可使用室内环形天线,以减少电气干扰,也可使用特殊的相移单元以削减信噪声电平。
  在频率高端(150千赫以上),大气噪声较小,而天线效率较高,至今仍被用于海上通信,也适用于地下通信及民用长波广播。在频率低端(30~60千赫),它能穿透一定深度的海水,所以也用于水下通信,此外,还用以传播频率标准和标准时间。
  总结长波传播特点如下:
  ①长波主要靠地波传播,波长越长,衰减越小,长波靠地波传播的距离越长。
  ②长波在海水中比在地面中衰减小。
  ③长波晚上也可以部分靠天波传播,故长波传播昼夜变化大。
  ④波长越长,相同的发射功率所消耗的电能越大,发射天线需要越长,通信速率越慢。
  ⑤长波易受到大气噪声干扰,如打雷、家用电器、家用电器,汽车和变压器,都为会使长波通信受到干扰。波长越长,大气噪声越大。冬天晚上收听效果要比夏天好。
  ⑥容量小。长波整个频带宽度只有200千赫因此容量有限,不能容纳多个电台在同一地区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不太会用286或接收环境电磁干扰太严重?
接收长波要打开外接天线模式,拉杆天线拉足,方向东南 ...

会不会用286这个问题丝毫不用质疑,那几页使用说明书还是能看懂并理解的。我的SW55说明书比286说明书厚多了并且是全英文,操作比286复杂太多不也照样玩的得心应手嘛。按说宁夏距离外蒙比上海到外蒙更近吧?我收到的164电台播音微弱底噪大,也许与环境没被电磁波污染太严重有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位置在哪?接收164如何?

宁夏银川用SR286所谓的神机接收164也只是很轻微的声音,勉勉强强能分辨出是外语台,SW55  SW1  SW100这些索尼机器都有长波功能,收到的164信号和286一样。索尼SW11也有长波功能,接收长波是一片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用286这个问题丝毫不用质疑,那几页使用说明书还是能看懂并理解的。我的SW55说明书比286说明书厚多 ...

按理讲你那里应该比上海信号更强更容易接收,是不是你的接收地势太低所造成?我没有没有去过宁夏,好像你们那高山很多挡住信号长波传播?有机会的话去地势高一点地方再试试。
记得与微信群里的韩哥聊过长波信号接收,当年研发286的时候,曾工还跑到广东和海南测试这个机器是否能收到长波信号,所以在天线下面增加了20分贝的放大器。我试过如果关闭信号放大,就是一片底噪声了完全没有信号了。。。
之前买了个小鸡德劲R11在上海很好,结果到江西只有一两个电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吧,哪个机器收长波都不尽人意,286也是弱鸡,好像什么机器到了您手里都是那么的厉害 ...

164千赫这个电台虽然是苏联人搞的,但听听也不错的,除了蒙古语讲话听懂,但音乐无国界的,蒙古音乐,蒙古语唱歌很好听,另外人家经常播放古典音乐,前两天听到过肖邦的钢情曲。
在这里不会上传视频,否则可以放一些164千赫的视频内容

网友:
长波通信可携带的信息量太小,据说潜艇接收长波通信一个字母就要好几分钟,接收一份完整的电报短文需要一小时以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这样,实用价值就很低,,,,,,

网友A:
手里有一些有长波段的收音机,但从来没收到过可听级的长波电台信号,坐标西北。有人说在上海收到的长波信号和中波一样稳定清晰,简直不可思议。

网友C:
国内没有长波广播电台,但可以接收到蒙古的164KHz,普通收音机信号不理想,但正好利用这个弱台DIY环形谐振天线,我做天线在野外把收音机靠近能做到信号满表。
业余玩长波最容易接收的就是雷电信号,这是比任何广播电台更强的信号,雷电信号的大部分能量集中在长波,做个简易雷电预警器在夏天很实用。我有幸在世界气象日参观气象台时结识了雷电专家,给我定制了手机专业雷电预警预报短信,人家是想认证一下我的预报到底准不准,结果经过一年的时间证明了我比气象台早30分钟到2小时发布。他们也很高兴,这是一个中国小学课外科技实践活动的不错题材。
还有就是发现三菱电梯运行时的干扰信号在长波300KHz附近能接受到,这很有意思,让你随时了解电梯是否占用。
接收长波用再生机太容易,只要在单联上并联一个390P的云母电容用钮子开关切换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没有长波广播电台,但可以接收到蒙古的164KHz,普通收音机信号不理想,但正好利用这个弱台DIY环形谐振 ...

说说你住哪里?中国地域这么大,接收效果差别很大的。

网友:
谢谢普及知识!我们这边东莞都没收到过长波,老家贵州贵阳小时候舅舅做天线到屋顶才收到几个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国内没有长波广播电台,但可以接收到蒙古的164KHz,普通收音机信号不理想,但正好利用这个弱台DIY环形谐振 ...

如果无线电频率降低到 2K  甚至  1K         请教使用再生还能用吗?  应该用什么办法接收如此低频的信号。

不是问着玩,我这里真有如此低频率的信号需要接收,

是短距离数据传输用的   目前8K载波频率的 实际数据波特率1200左右    如果是2K载波 数据波特率300或者更低。
别问我为什么频率这么低,那肯定是高了不行,只能这么低

谁要有什么接收想法  欢迎交流

网友F:
1958年初,苏联人成功研制出了核潜艇,有了这个巨大的家伙,苏联海军实力就大大增强了,它可以静悄悄地藏在太平洋海底深处,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突然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苏联此时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核潜艇在海外远洋的时候,如何解决与苏联本土指挥部的通信问题?
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研发出卫星通信技术,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无线电台了。
因此,苏联海军当时向赫鲁晓夫提出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在苏联本土建设一个长波发射电台,一个是在我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发射台。
最后,赫鲁晓夫不假思索就断然否决了,在苏联本土和印度建设电台的方案,一个是因为苏联本身就没什么出海口,想找到适合建电台的地方都非常艰难,另一个是赫鲁晓夫以为印度不是百分百靠得住,毕竟两国的社会制度都不同,又没有建立同盟关系,这么重大的军事设施怎么能放心交给印度去做。
两相对比之后,在我国海南岛建设电台的方案,就成了赫鲁晓夫的心头首选,一方面中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在手,最关键的是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海军也提出了在国内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
然后就在1958年1月6日的时候,苏联海军试探性地,向当时我国海军总司令肖劲光,提出了在我国海南岛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国海军正好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因此苏联人的这个建议,感觉像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毕竟当时我们对这方面一窍不通,既无法满足建设所需的资金,也不太懂这方面的核心技术。
于是三个月后,4月18日,苏联就正式向我国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同时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这个电台由中苏共同建设,关于建设所需的资金,提出由苏联出7000万卢布,由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之后的使用权依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非常不公平的。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电台名义上是由中苏共同管理,实际上就当时中苏海军的实力对比来看,我方基本没有话语权,到最后电台的指挥权、控制权必然是在苏联人手里,那么我国为什么要在一开始,就答应这么一个极不公平的合约。
况且,这个电台一旦建成,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会发挥巨大作用,我国虽然当时经济比较弱,但是难道几十年之后还会是这样吗?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不乐意看到外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作威作福”,比如之前的英国人、美国人在中国耀武扬威了几十上百年,但是到最后不还是都被赶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无线电频率降低到 2K  甚至  1K         请教使用再生还能用吗?  应该用什么办法接收如此低频的信号 ...

我只用到120KC的再生,再低的频率没试过。不过想想从前那些音频信号发生器,有用铁芯变压器做振荡器的线路,频率低到300Hz也能工作,如果把正反馈调在临界点再换用磁棒的话是不是也能工作?频率很低的时候用上再生的话,我个人感到信号接收可能有个开始的延迟影响,也就是刚收到信号的几个周期要建立稳定的临界振荡状态,没有信号时是杂散干扰可以在谐振点上随机激发临界的正反馈,但是不如有用信号建立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住哪里?中国地域这么大,接收效果差别很大的。

青岛市里,在高楼用德生680接收信号很差,在开阔地接收稍好,靠近调谐环满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住哪里?中国地域这么大,接收效果差别很大的。

你的位置在哪?接收164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宁夏银川用SR286所谓的神机接收164也只是很轻微的声音,勉勉强强能分辨出是外语台,SW55  SW1  SW100这 ...

那比我力电台还要近便不少,我用286收还不如德生680,680直接收164感到噪声信号个半,S表20%左右,但配上环天线后S表满格,听蒙古歌曲很不错,只是声音少了点高音频不知啥原因?德生机器听中波也是一样有点闷。这个环里面穿绕了多少匝忘了,反正分布电容太大上不到700KC以上,加大电容量可以工作在长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位置在哪?接收164如何?

在广州,用德生PL-330。收不到16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比我力电台还要近便不少,我用286收还不如德生680,680直接收164感到噪声信号个半,S表20%左右,但配上 ...

可能是我所在的地域工业干扰太厉害了吧,玩收音机简直是噩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广州,用德生PL-330。收不到164。

比照中波信号增强器的制作方法适当增加点匝数(原来好像是18匝)测好电感量后选配适当的空连谐振在164在野外试试?毕竟地波传播稳定。

网友:
中波信号增强器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广州,用德生PL-330。收不到164。

去年我买了两次330,第一次短波打嗝,退货。第二次稍好点,但是与286没法比,现在早放一边吃灰了。发现小机器收长波的确有的勉强,磁棒天线接收到的能量太小了,真有点埋没长波的优势。我用德生680靠近我做的那个环天线,音量立马过载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所在的地域工业干扰太厉害了吧,玩收音机简直是噩梦。

长波本底干扰是大点,可是地波稳定传播的特点还是有的,不妨做个大木框绕里兹线接收一下试试,反正不外加天线长波性能很差这是我实验过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波本底干扰是大点,可是地波稳定传播的特点还是有的,不妨做个大木框绕里兹线接收一下试试,反正不外加 ...

好的好的  有空了一定要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58年初,苏联人成功研制出了核潜艇,有了这个巨大的家伙,苏联海军实力就大大增强了,它可以静悄悄地藏在 ...

联合舰队,三叉戟

网友:
联合舰队,三叉戟

超级大国

网友:
苏联有多地长波广播电台。中国军用长波电台。渔业有用的。
     1954年
     解放军海军组建第一支潜艇部队,遂於1955年前后建起了3个小型长波电台
     1957年
     海军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苏联得悉后於翌年向中国提出共建共用,经双方商议后改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
     1960年
     因中苏交恶,苏联终止对华援助,中方自力继续长波电台建设
     1965年
     中国海军首个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在山西大同顺利竣工
     1969年
     海军第二个超长波通信台工程获批准,工程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自行生产设备,选址湖南慈利
     1985年第二个长波电台的山谷天线设计获评为国家进步一等奖

网友B:
个人感觉没那么复杂,在我这里用286机器,打开天线放大器拉满拉杆天线,从早上开播到夜间停播任何时间,都可以正常收听。164千赫电台离我这里2200公里之遥的乌兰巴托,但信号清晰像中波一样,感觉很好玩。但遗憾的是国内知名企业德生电器的收音机,380,600,880,900都收不到这个长波电台信号。。。
图片为中午12点和夜间接收的视频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些有长波段的收音机,但从来没收到过可听级的长波电台信号,坐标西北。有人说在上海收到的长波信号 ...

你说的就是我吧?我就是可以正常收听。。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没那么复杂,在我这里用286机器,打开天线放大器拉满拉杆天线,从早上开播到夜间停播任何时间,都 ...

QODOSEN

这个品牌的收音机是哪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就是我吧?我就是可以正常收听。。

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吧,哪个机器收长波都不尽人意,286也是弱鸡,好像什么机器到了您手里都是那么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没那么复杂,在我这里用286机器,打开天线放大器拉满拉杆天线,从早上开播到夜间停播任何时间,都 ...

长波164一片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QODOSEN

这个品牌的收音机是哪国的?

国产的,闲鱼和淘宝都有卖的,工厂在广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吧,哪个机器收长波都不尽人意,286也是弱鸡,好像什么机器到了您手里都是那么的厉害 ...

是不是你不太会用286或接收环境电磁干扰太严重?
接收长波要打开外接天线模式,拉杆天线拉足,方向东南(上海)。看看286使用说明书第17页上有对天线的讲述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QODOSEN

这个品牌的收音机是哪国的?

科多笙SR286俗称小神机就是它,chaina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多笙SR286俗称小神机就是它,chaina造

现在玩收音机的应该很少不知道286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吧,哪个机器收长波都不尽人意,286也是弱鸡,好像什么机器到了您手里都是那么的厉害 ...

鄂西北,有时候早上可以收到164电台,   286和飞利浦AE3205都可以收到,噪声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鄂西北,有时候早上可以收到164电台,   286和飞利浦AE3205都可以收到,噪声有点大.

我这里收到的164不是噪音有点大而是噪音特别大,不管哪个机器收听164都是一样的噪音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鄂西北,有时候早上可以收到164电台,   286和飞利浦AE3205都可以收到,噪声有点大.

与接收环境有很大关系,我这里很清楚有点小干扰,但无论是语言还是音乐都非常容易收听,无论早晚都可以清晰收听。。。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与接收环境有很大关系,我这里很清楚有点小干扰,但无论是语言还是音乐都非常容易收听,无论早晚都可以清 ...

可能是北方的山峰阻碍的信号的传播,感觉也和天气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北方的山峰阻碍的信号的传播,感觉也和天气有关。

与天气没关系,估计与地貌有关,多高山接收长波信号有遮挡。
我这里天好坏长波信号一样正常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