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购无安装孔的紧凑小型开关电源板安装,大家都是咋样安装固定的?

楼主(2025-03-02):
对于无安装孔的电源等紧凑型小电路板,我通常用覆铜板或绝缘板做个转换背板,将无安装孔的板将焊的输入输出线等引到背板上,再将转接背板打孔安装在机壳内。有时用硅布卷包后用扎带绑在背板上安装,大家有何方法?
同时也建议做商用电路板时,留足够的空间及安装孔!!!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都是给pcb板子配套的吧,相当于一个元件

网友B:
有pcb板卡槽卖啊想怎么固定都可以淘宝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pcb板卡槽卖啊想怎么固定都可以淘宝上有

这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cb板卡槽卖啊想怎么固定都可以淘宝上有

看了网上许多商品板,紧凑而无边,夹槽都没地方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都是给pcb板子配套的吧,相当于一个元件

但边界都挤满器件,紧凑的没有抓手没有空地和固定空间,希望设计板子的,绘制pcb图的各位能留足够的固定空间及安装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网上许多商品板,紧凑而无边,夹槽都没地方夹!

不光有夹槽的还有别的塑料钉固定pcb的有很多的你在淘宝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有夹槽的还有别的塑料钉固定pcb的有很多的你在淘宝上看看

收到,好点子

网友C:
用过3种方法:
1、热熔胶。几块钱备把热熔胶枪和胶棒,针对安装空间狭小的小板子,直接点热熔胶粘住。
2、3D打印的塑料柱配双面胶。塑料柱一端留孔内嵌热熔螺母用于与机壳固定,另一端打印出一个圆形或矩形“托板”,用3M双面胶固定PCB。
3、打印带安装脚的PCB卡槽,两条卡槽底端用螺丝固定在机壳上,槽内插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3种方法:
1、热熔胶。几块钱备把热熔胶枪和胶棒,针对安装空间狭小的小板子,直接点热熔胶粘住。 ...

我用过热熔胶,维修测试不方便,塑料支架方案挺好,卡槽可能拉不住,因为这小板四周都是原件,没处卡

网友D:
看情况了,小的电源, 我 是用热缩管套进去 , 就安装了,  有那种很大的的 ,略微大点的,   就用以前的手机充电器 外壳,  塞进去 ,外面有螺丝孔,    也能方便固定 ,再大点 ,用监控的电源外壳,   基本就能满足要求,  如果还大 , 我还有别的塑料外壳, 比如那种收纳盒,  装元件那种, 我是用牙医装牙的那种 , 更大的没遇见过了, 不过那种电源有固定地方, 不用自己费心了,  推荐一种螺丝 , 底部是个磁铁的那种 ,  M3的  ,没地方固定  , 只要是铁的 , 也很方便,  修电视我经常那样用  ,配合外壳这样搞的

网友E:
一坨胶住,要么自己觉得不行买个开关电源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了,小的电源, 我 是用热缩管套进去 , 就安装了,  有那种很大的的 ,略微大点的,   就用以前的手 ...

磁吸的钉我也喜欢用,关键是买的板子,无安装孔,无处使用螺钉及卡夹,热熔胶又不安全,所以呼吁大家商品电路板一定要留足够的安装孔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坨胶住,要么自己觉得不行买个开关电源外壳

对于电源要发热可能胶粘不太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吸的钉我也喜欢用,关键是买的板子,无安装孔,无处使用螺钉及卡夹,热熔胶又不安全,所以呼吁大家商品 ...

电源放我刚说的壳子里,  然后用那种带磁性的螺丝固定

楼主:
我也喜欢用金属壳,参考大家的提示,用一块0.5㎜玻璃纤维绝缘板将无安装孔的板子用扎带固定。然后塞进一个大小合适的壳内

网友F:
我之前做烙铁装盒子里,用的是多余的PVC纸贴一层做绝缘,然后电源随便放上去,704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做烙铁装盒子里,用的是多余的PVC纸贴一层做绝缘,然后电源随便放上去,704胶固定

这个方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