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级电流请教

楼主(2025-03-02):
家里翻出一个以前朋友送的电牛,没有标识,高压280-0-280,测280-280电阻500欧,0-280 250欧,请教一下坛友估计能过多大ma?

网友A:
你还需要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舌宽和叠厚,这样才能根据电压估算匝数,根据匝数估算线径,电阻值作为验算匝长和线径,知道线径基本上就知道可以通过多大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需要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舌宽和叠厚,这样才能根据电压估算匝数,根据匝数估算线径,电阻值作为验算匝长和 ...

感谢回复,我再去量下变压器三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需要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舌宽和叠厚,这样才能根据电压估算匝数,根据匝数估算线径,电阻值作为验算匝长和 ...

茹祥臣老师,这个电牛是非标片,长和宽12cmX10cm,线包那个窗口8cmX6cm,叠厚4cm。

网友B:
如果线圈电阻测量准确,我大致测算了一下,电流只有56mA,感觉有点小啊,你确定你测量的内阻是准确的

网友A:
你这个是非标EI120*40,舌宽40mm,叠厚40mm,按软件计算是130瓦。是全波整流,计算出来是230mA,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线圈电阻测量准确,我大致测算了一下,电流只有56mA,感觉有点小啊,你确定你测量的内阻是准确的

感谢回复,换了个万用表测50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非标EI120*40,舌宽40mm,叠厚40mm,按软件计算是130瓦。是全波整流,计算出来是230mA,供参考。

谢谢茹祥臣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换了个万用表测505欧。

茹祥臣老师的测算是基于这个变压器只有一个280-0-280绕组做为输出,且输出绕组的线径是按变压器最大功率计算的,如果这个变压器还有其他绕组或者线径不是按铁芯最大功率计算的话,这个结果就会有偏差。所以,您提供的信息不是十分全面。我测算的依据是依据小型工频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变化一般不允许超过 ±5%(负载调整率)这个要求做的测算,所以您测量的内阻直接会影响计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茹祥臣老师的测算是基于这个变压器只有一个280-0-280绕组做为输出,且输出绕组的线径是按变压器最大功率 ...

我刚才问了下朋友,当时这个电牛他做过6p3p单端,电牛还有两组6.3v和一组5v,他也不清除高压的电流。

网友:
刚才又根据铜阻计算了一下,推算出来有可能使用0.14的线。

单纯按这个线径来说,正常按6P1单端是可以的,加上全波整流,加上整流绕组,灯丝绕组基本上差不多了。按照6P1使用,肯定不会超标,6P3P发热会多些,铜损大点。

不过按照窗口可绕面积,空余是非常多的,这种窗口0.25都能绕的下,厂家很多时候为了看着个大,采用大铁芯,少绕铜线的方式。

网友:
把高压接上整流器用电阻做个负载通电后测量温度恒定时的温度测出就可以知道大概允许的功率。

网友C:
找一小段漆包线,按高压绕组的位置盘一圈,计算出单匝长度,然后查表换算就能基本知道他的最大电流.....
你这个变压器可以按EI115的铁芯换算,初级220V绕组约650匝左右、每伏2.9匝左右,那么280V绕组约830匝左右。如此估算应该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一小段漆包线,按高压绕组的位置盘一圈,计算出单匝长度,然后查表换算就能基本知道他的最大电流.....
...

我是用3.6964匝/伏来计算的,如果按照2.9匝/伏来计算,总匝长只会更短,线阻500欧是固定的,这样换算下来,次级高压的线径只会更细。

我用86*50铁芯,计算功率只有100瓦,手边的线还达不到设计的直径,次级高压245伏这组直流电阻63.9欧,使用的是裸线0.29的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组高压绕组已经烧了,线圈烧坏,内阻确实会增加,不过这需要进一步测量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3.6964匝/伏来计算的,如果按照2.9匝/伏来计算,总匝长只会更短,线阻500欧是固定的,这样换算下 ...

我也绕了一只EI86x50的电源变压器,硅钢片使用的是H18新片+少量二手Z11。次级高压绕组设计是200mA,使用的是0.35漆包线,高压为230V(桥式整流、只绕了1组),实测直流电阻是30.1Ω。(减去表笔电阻0.2欧姆、实际直阻29.9欧姆)
看来楼主的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是功放电源、而是其他电子管仪器仪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