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无刷电机该如何驱动?

楼主(2025-03-02):
从一设备上拆下一无刷风机,工作电压24V,查看电源引脚定义有9针,分别和原理图右边J5各引脚对应,查询原设备原理图发现该风机是由芯片SI9979CS驱动,然后6只mos管MTP75N06HD组成驱动电路运行的。现在想单独运行该风机,即没有了原SI9979CS驱动板。想问问可以使用X宝通用无刷风机那种驱动板能驱动吗?还是我需要重新购买SI9979CS芯片和MOS管MTP75N06HD制作PCB驱动板,即重新制作驱动电路进行驱动运行

网友:
两轮电动车驱动器试试,好像带霍尔的。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小改一下就能驱动

网友:
接成单相电机的形式----电容-----接AC24V交流电试试-----可能能转

网友A:
10多元, 买个便宜的25V左右的电动车驱动器, 带霍尔输入. 转起来应该没问题, 就是不知转速能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元, 买个便宜的25V左右的电动车驱动器, 带霍尔输入. 转起来应该没问题, 就是不知转速能否达标.

和我想一块去了,就是不知道转速是由什么决定的,特发原驱动芯片资料看看,不知道能否找到些有用的信息

网友:
用带霍尔的电动车驱动器没问题,注意电压要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