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摸不透的636单管机,为啥耳机决定选择性?

楼主(2025-03-02):
用100欧助听器耳机,声音大,没选择性,满盘一个台。
用600欧SD-150受话器,声音中,选择性不错。
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北方,温差大,电流总是要调,有没有加热敏电阻的办法矫正一下?

要想补偿温差大造成的性能问题挺难,大毛的收音机常看作为技术落后的古董,其实是寒带地区实践过的产品;气温下降会造成检波二极管2AP9的结电压上升,从而高放管基极电压上升及静态电流上升,再生过度啸叫,用47k电位器调节比较实用,吉林人民出版社王英硕 高玉森著"半导体收音机“有这个方案,只是用6伏供电。其实,作为简单收音机,应因人而异,不必拘泥,别人经验只作参考,他人的长处,也许在我这成短处。

网友A:
调节再生量有二个方案:一,在次级线圈下端至地的旁路电容上并个带开关47K电位器,滑动臂接原静态电流调整电阻,滑动臂上端下调四分至五分之一处调好静态电流,并在波段高端调再生至略有鸟叫,这样,收听波段低端用抬高静态电流来加大再生,电压下跌也能有补偿,只是成本增加,操作多。二,反馈再生半可变电容器用拆机的调频用可变电容器,实践发现用调频67-108M的444连比较好用,因为该调频连容量大于30pf,在调频连在中间时,调波段高端调到刚鸟叫,余下就好办,注意最好有个长一点的调节柄,或是大一点的拨盘,减少人体感应;我用二匝再生线圈串联半可变电容器,半可变电容器用调频连代替,先调再生线圈到一定响度,在全波段都略能鸟叫,再固定再生线圈在磁棒。
尝试各种再生,如组合再生后,要想把中波再生均匀太难了,还是高端比低端再生要强,干脆走几十年前胆机老路,再生独立调节,多个调整手续,又添个乐趣,名符其实老头乐。

网友:
低阻耳机等效于负载阻抗低,前级谐振电路的Q值低,导致选择性下降,用电感量较大的高频扼流圈或可改善。

网友A:
636是一级高放机,本身仅有磁性天线一个回路,工作时有载Q值下降,需再生正回授提高放大量,Q值也提高,这才有选择性可言;不同的阻抗耳机与高频扼流圈分布电容串联,造成高放管的负载阻抗不同,影响再生回授也不同,只要重新调再生量会有有所改善,效果不一定会相同。
我的636锗管机,能收1314K苏州台,1107K嘉兴台,1080K苏州,分隔清楚。地点苏州新区最南端,小高层六楼南阳台,如下楼胥江河边,810K浙江台圆润动听达到享受级,超过苏州1080K,当然这是整机再生比较好的一段,1314K有鸟叫。
比较实用的636机,最好再生回授单独设置一个调节纽,以求在收听任一个广播能获得一个最佳效果。

网友:
因为放大电路输出电阻会影响输入电阻(严格讲应为阻抗),输出电阻变小,相应输入电阻变小,从而影响LC电路,Q值变小,选择性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6是一级高放机,本身仅有磁性天线一个回路,工作时有载Q值下降,需再生正回授提高放大量,Q值也提高,这 ...

636装电位器的话,装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636装电位器的话,装在哪里呢

636没法安装电位器。如果想安装再生调节装置、可以用5~20P微调电容、加上旋钮作为再生调节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6是一级高放机,本身仅有磁性天线一个回路,工作时有载Q值下降,需再生正回授提高放大量,Q值也提高,这 ...

我这里北方,温差大,电流总是要调,有没有加热敏电阻的办法矫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6没法安装电位器。如果想安装再生调节装置、可以用5~20P微调电容、加上旋钮作为再生调节装置。

顽童老师是北方人吗?咱们北方天冷基极电流小您咋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顽童老师是北方人吗?咱们北方天冷基极电流小您咋解决?

我是天津人。我没注意过天冷三极管偏置会改变的现象,有机会关注一下。

网友C:
636单管机工作电压一般工作电压3至6伏,根据晶体管工作曲线最佳工作点在1ma左右,偏离太多就无法正常工作。636机的耳机是管子的直流负载,3伏电压,耳机直流电阻800欧上下时,通过调整偏流电阻使工作电流保持在1毫安上下,此时636机通电就响,因为管子能正常工作了。作为直流负载的耳机内阻若变化太大,使管子的工作电流偏离太多而不能正常工作,当然不能正常收台了。3伏时,636机的耳机内阻最好能在500欧至2000欧范围内选择,以保证管子工作在工作曲线最佳点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6单管机工作电压一般工作电压3至6伏,根据晶体管工作曲线最佳工作点在1ma左右,偏离太多就无法正常工作。 ...

对,选择性不好,吱吱叫

网友:
谢谢胆中波矿友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再生量有二个方案:一,在次级线圈下端至地的旁路电容上并个带开关47K电位器,滑动臂接原静态电流调整 ...

为啥助听器耳机远远不如500-600欧的电话受话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助听器耳机远远不如500-600欧的电话受话器?

回矿友,636的最佳直流负载值在1000欧左右,工作电流在1毫安左右,助听器的直流内阻过小,直接接入电路中使管子工作电流过大,不能正常放大,如耳机内阻过小,可能会烧坏管子。更换不同内阻耳机时,应同时调整偏流电阻,使工作电流保持在1毫安左右。

网友D:
真正的原因是扼流圈电感太小了,最小也得2.5mH。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原因是扼流圈电感太小了,最小也得2.5mH。

北极冰老师,为啥我加了集电极再生,也没啥效果?可变电容加在了接地一侧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北极冰老师,为啥我加了集电极再生,也没啥效果?可变电容加在了接地一侧有问题吗?

是的,要加在集电极,再生线圈接地,否则分布电容足够过量反馈的。

网友:
        只能说无图无真相,这个636早已不是发表在无线电杂志上那个636了,没有讨论依据了,那个原始的636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使用锗PNP高频小功率锗管,但现在用上了NPN硅管,电路使用的二极管和二极管的方向也不同了,再加上GZL的电感量的不同,耳机也用上了低阻抗的耳机等等,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讨论所谓的636没办法讨论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要加在集电极,再生线圈接地,否则分布电容足够过量反馈的。

很麻烦,我加再生正绕反绕区别不大,对高端没有任何增加,反而低端好得很535-640好,其他地方微弱1000以上没声,和它斗争了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