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摩托车火花塞并联高压电容,加强启动能力

楼主(2025-03-02):
摩托车一个老大难问题,冬天不易启动。能否.并个高压电容改善一下?类似灭蚊拍电路。

网友:
绝无可能,并电容后将延迟打火,结果是不着车。

网友:
不能,发动机对点火的时机很敏感的,即点火角,电蚊拍没有这种要求

网友:
电容击穿就完了!
车子不好启动是有原因的!
以现在的发动机工艺技术,一台维护良好无故障的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仔细检查就能解决!

网友A:
CDI点火器可以搞个升压电路代替原来线圈电压

网友B:
现在都是电喷,冬天也不是问题,就算是化油器的,调好了也不是问题

网友C:
冬天不好启动就是启动时转速低不达标,主要问题是机油,起动机,电瓶
现在摩托车修理部的机油--呵呵--就没有合格的

网友:
你所提的冷车不易启动的问题几乎涵盖了内燃机的电路 油路以及机械的所有部分,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单独的提高火花强度不一定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你要把电容加在哪里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电喷,冬天也不是问题,就算是化油器的,调好了也不是问题

至于车型我们只靠盲猜,不过即便是电喷的喷油嘴漏油或者油泵压力不足这都是常规操作。至于国产车就更加的呵呵,我见过只跑了几千公里的车气门口就掉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冬天不好启动就是启动时转速低不达标,主要问题是机油,起动机,电瓶
现在摩托车修理部的机油--呵呵--就没 ...

废机油都哪里去了,几十年前就有的产业链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DI点火器可以搞个升压电路代替原来线圈电压

坏的最多的就是直流升压点火器,各种的不好启动,回火,放炮,加不上油,没有高速--------------
话说进口车没有这玩意

网友:
上世纪放电影的发电机冬天不着火,就把火花塞放火上烧热再发动,但师傅很明白,是因为活塞磨损,启动时转速低,汽缸压力不够了,所以说有了原因才能有对应的措施

网友:
只能是心里作用,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废机油都哪里去了,几十年前就有的产业链呀

汽车、摩托车修理部换下来的废机油有专门的人收购,回去一个大铁罐烧吧烧吧蒸馏一下又是新机油,亲眼见过,费机油桶按品牌按个回收价不一样,打过孔的不要,这样假机油就出来了,修理部的师傅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假机油,我只能通过更换机油时看出来,如果放出来的机油却黑,那上次加的一定是假的。

网友:
火花塞上通过是高压电路,如果并联电容吸收了电流就没火花了

网友:
不可行,本来码了很长,不知哪句触发审核了,以前骑仿铃木王125的飞轮凸起部分和一个带永磁体的感应线圈,之间有个距离,如太近,大批量加工装配上的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时不经济,所以早期引进生产的发动机,这个距离比进口原装车上的距离大,需要找老师傅手工反复尝试调整距离,达到良好触发后,化油器怠速别调太低,甚至不必打开化油器上的加浓阀,挂3档还是4挡先握紧离合,小步推车至慢跑起来,再马上松离合,待着火成功马上轰油门并捏紧离合并刹车,就能轻松完成点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的最多的就是直流升压点火器,各种的不好启动,回火,放炮,加不上油,没有高速--------------
话说进 ...

这个图就是老外的用来改善交流点火器性能的,放炮回火可能是点火器和车不匹配,便宜的直流点火器没准连自动进角功能都没,肯定没原车的好。贵的车一般都用电感高压包电火吧,我年轻时候玩摩托车就 因为改了电路把点火器给烧了,虽然人家电路保护完善,但是也给我整坏了。。。

网友:
冬天不好点火,应该是机油粘度高,阻力大了,或者是车况不好,老了的原因。
以前我单位的旧车,捷达、富康也是这样,一到冬天就难点火,要反反复复的点几次,着了之后得赶紧轰油门,不然就会熄火,车热了就没事。新车的时候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