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线性可调电源,0-90v,变压器用组合音响拆的变压器,双30v输出

楼主(2025-03-02):
打算做一个线性可调电源,0-90v,变压器用组合音响拆的变压器,双30v输出,请大师指导指导成熟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为了提高效率,一定要变压器抽头,因你的电压范围太大。

网友:
30*2*1.4=84V,0-80伏应该可以。

网友B:
我曾经做过一个,1.5-30V可调,电路使用电工手册上的一个电路,修改了一下,使用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做过一个,1.5-30V可调,电路使用电工手册上的一个电路,修改了一下,使用感觉不错

能否上个图看看 我学习下

网友B:
这本书可以先研究一下,我制作是好多年前做的,当时也没画电路图,在电工手册上找了一个图参考了一下,串联放大电路。我找到当时参考电路给你发上来

网友:
绕组这样设计:4v,8v,16v,32v,64v.这样通过任意组合很容易做到各种电压范围。让调整管压降合理。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到网上找合适的可调电源模块,整流后直接接上就行。这个0-30v的电路很成熟,0-80跨度大,要用多个继电器跳转实现,做起来有点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了提高效率,一定要变压器抽头,因你的电压范围太大。

也可以考虑变压器次级上个开关可调电源

网友:
看来楼主变压器是改动不了了,如果线性电源那效率太低了,发热受不了,宝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DC-DC模块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变压器次级上个开关可调电源

如果用上开关电源,会增加干扰,失去变压器的意义,非常显著的。可用变压器的绕组正负的多种连接变换电压。就是略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可以先研究一下,我制作是好多年前做的,当时也没画电路图,在电工手册上找了一个图参考了一下,串联 ...

这个文件我这边下载不了

楼主:
打算搞了,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上开关电源,会增加干扰,失去变压器的意义,非常显著的。可用变压器的绕组正负的多种连接变换电压 ...

权宜之计,呵呵。感觉比增加抽头来的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