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误差太大了!

楼主(2025-03-02):
220V电压才测得212V,平台介入退钱了,由多个表做参照对比!

网友:
有专业的还买玩具的?

这种玩具级给没有专业设备的还是实用的,

网友:
杂牌单片机卡片表,就是玩具级。还是老款品牌的准确。

网友:
电压的误差相对较小,功率的误差才是有点大,只能作参考。
毕竟这几十元的东西,不可能做得很精确。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主要用途测功率。不要求精度,有误差无所谓,只要自己心里有数,业余条件下有比无好。

网友:
   这种很容易坏,我修东西用的是台式电参数测量仪,反应速度比较快,精度也有保障。

网友:
买优利德的呀,名牌也不贵。

网友:
之所以不准的原因就是这种芯片的精度就是10%。而且生产过程中少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校准。

网友:
这种单片机精度没问题的,其实就是取样电阻误差大,有仪器的话,把电压加个可调电阻,功率不准就换电流取样电阻。
校正后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把二十几元买的东西赶快测试了一下,还好,高了1.6V左右。网购的东西实在是太令人担心。

网友:
十几年前买过一个北电海盗T8,测试市电电压比万用表测的低0.7V左右。

楼主:
这种小玩具只有在60Hz频率下才能检测出来是否偷工减料缩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玩具只有在60Hz频率下才能检测出来是否偷工减料缩水了

这种测试真有效值在40-100Hz的值差别不大的,只有到了100Hz以上误差才会大,频率越高数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