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只10.7M中频滤波器,拆自FM收音头

楼主(2025-03-02):
外壳

外壳

内里

内里

内里

内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群延迟 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咖解说一下

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关心的都是幅频曲线,然而除了幅频曲线,还有相频曲线,即不同频率的相位变化,把相位变化转换成对应频率的时间变化,做成一条曲线,就是群延迟曲线,群延迟曲线反应的是不同频率的延迟时间

因为信号往往不是单一频率的,假设信号中有两个频率,f1和f2,f2的频率是f1的两倍,又假设信号输入网络前f1和f2没有相位差,如果要保证信号从网络输出后f1和f2之间依然没有相位差,则网络对f1和f2的时间延迟必须相同,这就是恒定群延迟,反应在相位上就是f2的相位变化必须是f1的两倍,也就是线性相频关系,贝塞尔滤波器就满足这种关系

符合信号从网络输出后如果成分间的相位关系发生变化,就称为相位失真,会导致符合信号的波形发生变化,这在某些场合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些场合需要恒定群延迟的网络

我们一般做的音频放大器,属于相位恒定网络(在通频带的大部分区域相位恒定),相位恒定则群延迟不恒定,所以音频放大器必然是相位失真的,但好在人耳对复合音频信号的频率敏感,对相位失真不敏感,只要失真不是剧烈变化(群延迟变化剧烈),人耳基本是听不出来的。而群延迟变化是否剧烈,通过幅频曲线也可以简单评估,如果幅频曲线过渡平滑,没有急剧变化的点,那么群延迟特性就比较好,这就是为什么LC滤波器(中周)的听感要好于陶瓷滤波器,因为陶瓷滤波器的阻带变化剧烈,会导致群延迟特性差。

楼主:
应该是集中滤波器吧

网友C:
少了个三端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了个三端陶瓷滤波器

没有少东西哦,正常使用拆下来看看过眼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少东西哦,正常使用拆下来看看过眼隐

俺以前也有个,拆开类似图三PCB焊锡的地方有个三端陶瓷滤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以前也有个,拆开类似图三PCB焊锡的地方有个三端陶瓷滤波器的

不同型号,不同的曲线,所以包合器件多少不同

网友:
这个就是书本说的“集中选择性滤波器”?

网友:
LC滤波器,相当对多中周串联

网友:
不知道这个滤波器的指标会不会比3端陶瓷的,低群失真的好。

网友:
这个集中一起,1:衰减大,2:矩形系数好。

网友:
这个不错,
这种LC集中滤波,应该比陶瓷滤波器的群延迟低。
至于插入损耗,肯定比一般的单回路高不少,其实低群延迟的陶瓷滤波器,插入损耗也挺大,可达9-12dB,普通陶瓷滤波器只有3dB左右。

网友B:
低群延迟 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咖解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群延迟 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咖解说一下

滤波器对整个IF信号的延迟。群延时越接近常数越好,至于绝对大小我不知道有啥影响。。
群延时不是常数应该会使FM音频失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关心的都是幅频曲线,然而除了幅频曲线,还有相频曲线,即不同频率的相位变化,把相位 ...

非常感谢元老的科普,我有几台日产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收音头,没有中放ic,没有陶瓷滤波器的,是三极管和中周的组合。听起来确实与后期的滤波器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了个三端陶瓷滤波器

那是被人畫蛇添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群延迟 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咖解说一下

濾波器通帶中包含了不同頻率的信號,雖然都是中頻信號的一部分,但是因爲頻率的差異,在通過通帶邊沿的時候差生了相位變化,這種變化對每種頻率都不一樣,反應在聽覺上就會感受到音質的變化,這就是各種頻率的相位在時間上的不同延遲,“群”代表了濾波器通過的所有信號頻率。濾波器邊沿越陡,這種相位差引起的聽覺變化就越大,那些選擇性非常好的收音機在調偏頻率后產生類似嘯叫的尖銳聲音,就是群延遲的反應。

网友:
LC带通滤波器,是有高通和低通组成。

网友:
幅频特性好,插入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