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欠20元买了一台14寸彩电电奇怪d偏色。,开始还好,突然黄色很重,屏幕发暗,仔细...

楼主(2025-03-03):
手欠20元买了一台14寸彩电奇怪偏色。开始还好,突然黄色很重,屏幕发暗,仔细观察红绿蓝都有,不缺色,但是就是暗发黄,又拍又砸不管用,拆开把显像管尾座所有焊点都焊了一遍,不管用。
各位有修过这玩意的没有啊,咋会哦是呢

网友:
20块钱把里边消磁线圈偏转线圈开关变压器的铜线卖了就够本了吧

网友:
以前的老CRT显示器经常偏色问题多数是显像管极间漏电、视放三极管坏、色度输出管挂了或者偏置电位器接触不良,根据楼主描述,我建议先查偏置电位器。

网友:
缺蓝基色信号?

楼主:
也有蓝色,放彩色看起来都有,就是偏黄发暗不正常

网友:
检查亮度调整电路和视放电路

网友:
蓝色枪老化,给一个标准信号给他,重调一次白平衡,看看行不行?没专业设备,调白平衡,有点难,最好是热机时调!

网友A:
20块钱,显像管没坏就不算赔钱
如果不均匀偏色,有可能是该消磁了,如果是均匀偏色,我觉得视放电路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块钱,显像管没坏就不算赔钱。
如果不均匀偏色,有可能是该消磁了,如果是均匀偏色,我觉得视放电路 ...

不是不是,某一次开机突然好了,看了几分钟,瞬间又黄了,忽然变化

网友B:
如果冷机,色彩正常,热机后就偏色,那就是显像管问题;如果冷热机都是这样,那就是视放板问题,大多数是视放微调,如果是I2C的机子,就查一下三枪通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冷机,色彩正常,热机后就偏色,那就是显像管问题;如果冷热机都是这样,那就是视放板问题,大多数是视 ...

三枪通通是哪里?好像和冷热关系不大,我一头雾水,不懂啊

网友:
突然变色也有可能是解码电路中某个元件出现虚焊了

网友:
冷机,是指机器在不开机有一段时间(两三小以上)机内热量基本是常温;热机是指机器一直开,或关机后10~30分钟内再开机,机内一直有一定热量。冷机如果开机在3分钟内色彩正常,之后就慢慢偏色,这个可能是显像管有一枪老化了;热机开机,这时屏一直都是偏色,无论冷热机开机都一直偏色,这个就是三色通道问题了!
关于是不是显像管老化,可查一下,CRT显像管原理,我以前在90年代修电视就遇到过冷机正常,热机后偏色,探按《家电维修》《四川电子报》《无线电》等杂志上的方法,单独上灯丝电压,测冷热机时的阴栅电阻,看两个电阻值的偏差,如果冷热机的阴栅电阻值差别大,那就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我看显像管电子枪挂了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根据故障描述大概率为显像管绿枪老化导致。根据彩电三原色的基本原理,黄光为补色光,即由红光+绿光生成的。在红光和绿光混合时,一旦绿光对红光的比例发生改变,就会产生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