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帮计算电路中二极管的动态内阻

楼主(2025-03-03):
本人试着解题,没有得到仿真的结果,特发帖求助

不需要精确计算,请提供解题思路和计算过程,先谢谢啦!

网友:
俺不会算,但是俺会测,通道一黄色波形是信号源输出的电压(有效值),通道三蓝色波形是电阻 R2 上的电压(有效值和平均值)。

如果计结果和图中的读数差距较大的话,那肯定是算错了

网友:
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两种方法:1、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在其静态工作点处斜率的倒数,通过伏安图测量可求电阻,但很麻烦;2、由二极管的电流方程,即iD=Is(e^uD/uT-1),其中:Is为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UT=26mv(在常温27度时的值),由该公式通过求该diD/dUD导数即可得出结果。

网友:
我猜这里没有人能算出来,建议去问问AI吧

网友:
D1电压降0.7V。R2上电压有效值3.18V,平均值1.8V。

网友A:
根据个人的经验,1N4007的正向压降应该在1V左右。

网友B:
在整流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不做研究对象,更不用计算内阻。动态电阻在高频检波与小信号电路才要考虑、一般缺乏已知条件。计算也比较复杂要设立微分方程。

网友C:
没有滤波电容的半波整流电路,流过D1/R1/R2的均为半波脉动电流。
D1电压降0.6V,半波脉动电压UR1=UR2=(10/2-0.6)/2=2.2v,半波脉动电流IR1=IR2=2.2/1000=2.2ma。
D1动态电阻RD=26/2.2≈11.82(Ω),R2电压有效值=0.707/0.636x2.2≈2.45v。
验算:(10/2-0.6)/(1000x2+11.82)=4.4/2011.82≈2.2ma。
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网友D:
动态电阻有工作条件,即工作点附近,二极管两端电压增量与电流增量之比,是一个微变等效参数。不管实验测量还是根据二极管方程求导,都必须明确工作点。这是个半波整流电路,动态电阻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个人的经验,1N4007的正向压降应该在1V左右。

这个电路的电流很小的,哪来的那么大的压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86&extra=

感谢前辈们已为我们栽了大树,等会慢慢研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整流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不做研究对象,更不用计算内阻。动态电阻在高频检波与小信号电路才要考虑 ...

提出这个电路,主要是想了解指针表交流档低电压档二极管整流,算万用表表头内阻,要含有二极管的内阻。想通过计算二极管内阻是多少。相关书籍只是给了一个大约值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态电阻有工作条件,即工作点附近,二极管两端电压增量与电流增量之比,是一个微变等效参数。不管实验测量 ...

你说的很对,这里不能讲是求动态内阻。

我本意是讲,如图中各元件给定参数,在此条件下计算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滤波电容的半波整流电路,流过D1/R1/R2的均为半波脉动电流。
D1电压降0.6V,半波脉动电压UR1=UR2=(10 ...

我有部分计算方法与您 一样。你的解题方法我认为是对的,但与仿真数据有出入。

您在计算动态内阻时,那个26是什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整流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不做研究对象,更不用计算内阻。动态电阻在高频检波与小信号电路才要考虑 ...

万用表不是1N4007整流,大多数是2AP*等。后来有硅管改用2CP了。以前万用表很贵,一般爱好者都自制,自制万用表不用你索取的参数。

网友:
测动态电阻不能用大信号吧,直流偏置加小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出这个电路,主要是想了解指针表交流档低电压档二极管整流,算万用表表头内阻,要含有二极管的内阻。想 ...

万用表交流电压的设计计算见16楼。它是以MF30表为例的。

楼主:
现把仿真结果展出来

大家再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是1N4007整流,大多数是2AP*等。后来有硅管改用2CP了。以前万用表很贵,一般爱好者都自制,自 ...

谢谢版主,这些我都知道。
这么说吧,我发贴目的就是想了解正弦波的一些知识,相关的如有效值、峰值、平均值、交流电的直流成分、脉动直流电等波波及如何计算
看看大家是如何计算的,活跃一下坛内气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这里不能讲是求动态内阻。

我本意是讲,如图中各元件给定参数,在此条件下计算相关数据。

需要根据定义积分运算。

网友F:
無需複雜的算法,D1直流壓降在10mA時大約0.7V,對於正弦波經過時有效值是0.5V左右,兩個1K電阻吃掉剩餘電壓,於是電流的有效值為(10-0.5)/2000=4.75mA,則此時的動態電阻為26mV/4.75mA=5.474Oh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部分计算方法与您 一样。你的解题方法我认为是对的,但与仿真数据有出入。

您在计算动态内阻时, ...

26(mv)即UT,温度的电压当量,半导体物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PN结的正向动态内阻Rd(Ω)=26(mv)/Id(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需複雜的算法,D1直流壓降在10mA時大約0.7V,對於正弦波經過時有效值是0.5V左右,兩個1K電阻吃掉剩餘電壓 ...

您这是考虑在全波情况下的有效值(10V)计算的,这里是半波,另一半周二极管不导通。如果用粗略的算法,按半波计算有效值,再加入二极管的整流效率(约98%),应该与仿真的数据差不多。

为什么要考虑二极管效率呢?当正半周开始时,幅值小0.4V,不足以使二极管导通,这段时间电路电流为零,到幅值大于0.7V时,二极管完全导通,可视作线性电阻。还有当正半周快结束时,幅值小于0.7V,二极管工作在非线性区,然后电压幅值低于0.4V,二极管近似截止,内阻无穷大,电路电流又为零。所以这两段时间要扣除,即为二极管估计一个效率值。如果电压很高时,大于50V以上,就可忽略此问题了。

楼主:
楼上找到了换算方法:
粗略应这样算:
电源的峰值为14.14V,有效值为10V
电阻R2上的峰值电压为(14.14V-0.7V)/2=6.72V,半波电压有效值为6.72V*0.5=3.36V
通过电路半波的平均电流[(14.14V-0.7V)/2]*0.3183/1K=2.139mA(即为脉动直流电),计上二极管效率为2.139mA*98%=2.09mA,二极管在此电路中的内阻为0.7V/2.09mA=335欧

网友:
这个电路的电流很小的,哪来的那么大的压降 ......

回复11楼层主,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正向压降时的电流是1ma左右,用数字万用表测量1N4007的正向压降是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