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放大镜灯或电子放大镜推荐

楼主(2025-03-03):
年纪大了,搞个小电器都要放大灯,已经有一个,口径不大,10CM左右,灯光是10多年前那时刚有LED灯时,自己由原来的荧光灯管改了用LED二极管,用了20~30个5mm的LED二极管,现在但感觉不好用,镜面太小了,想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类型的放大灯或电子放大镜?有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
关键还是看具体的视力条件,LED灯虽然亮,但是显色性不好,有条件还是配环形荧光灯,基本上要求高的都是配荧光灯,最好的使用三目体视显微镜,一般的电子显微镜景深浅,观察可以操作不行。我为了这个走过很多弯路,各种放大镜,电子显微镜,视频展台买了一堆,目前主力是简单的摄像头加150毫米的工作镜头,检查的时候上体视显微镜,焊接小零件用视频展台。我的眼睛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

网友:
本人配置了三个放大镜,即电子放大镜(松下高清镜头)、显微镜、20倍的台式放大镜。因不同的场合要求,特别是现在各种电子产品都是表面装贴元件,则必须要这么个配置。

网友:
搞个枪机,可放大,用显示器查看。

网友:
维修手表的5倍放大镜,要选玻璃镜片的且边缘不变形的,可以对付一般0603以上的贴片器件,再小就要用体视显微镜了,然后还要锻炼在放大镜、显微镜下焊接。

网友:
直接用旧手机的相机。

网友:
我只有一个20倍的筛选种子的放大镜,口径大概1厘米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