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5-03-03):
装在走廊上的。听说过没有印象了。装的也比较密密麻麻的,干嘛要装哪么多?

网友:
5G 室内基站

楼主:
3米一个距离?8层楼好像都有

网友A:
无线ap吧,这玩意方向性挺强,所以装的间距不大

网友:
无线路由器

网友:
吸顶无线AP

网友:
引用 楼主:
3米一个距离?8层楼好像都有

这么密集的话应该是 AP

网友B:
新楼都是预制的,埋线进户。去往各家的网线接口,如果交了上网费就用光缆从该处接到室内,在给你个WiFi(光猫)你再买个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楼都是预制的,埋线进户。去往各家的网线接口,如果交了上网费就用光缆从该处接到室内,在给你个WiFi(光 ...

办公楼用。

网友C:
高密度AP,提高上网速率,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无线AP无疑,不过3m一个,密度也够大的。

网友D:
室内定位的UWB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密度AP,提高上网速率,感觉没什么用

这楼上传下载速度没的说。是集团网。还要靠这个提速?

会不会是钉钉打卡用的?打卡我看离办公楼150米都过了还能打。理论是100米以内打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定位的UWB发射器

会不会是钉钉打卡用的?打卡我看离办公楼150米都过了还能打。理论是100米以内打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ap吧,这玩意方向性挺强,所以装的间距不大

AP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钉钉打卡用的?打卡我看离办公楼150米都过了还能打。理论是100米以内打卡的。

网友:
无线路由吧。。。

网友:
只知道这玩意辐射很强。

网友E:
可能是烟感器,当有发生较浓的火烟时会报警,并通过手机信息通知有关安全管理人员,例如1号感应器报的警,就知道1号感应器的位置可能有火灾隐患,安全人员就会迅速到1号器的地方查看情况。

网友:
可能是烟感器,当有发生较浓的火烟时会报警,并通过手机信息通知有关安全管理人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AP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钉钉打卡用的?打卡我看离办公楼150米都过了还能打。理论是100米以内打卡的。

接入点的缩写,提供wifi信号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楼上传下载速度没的说。是集团网。还要靠这个提速?

会不会是钉钉打卡用的?打卡我看离办公楼150米 ...

两码事,这个想知道最好是直接问装网线的,他们最清楚。在这里问往往容易误导
打卡只是一个软件,风马牛不干,你单位或者上级单位设定。
多说一句哈:第一次用打卡的时候本公子设定的是20公里标定任何一个建筑物打卡就行,意思就是在那里在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烟感器,当有发生较浓的火烟时会报警,并通过手机信息通知有关安全管理人员,例如1号感应器报的警, ...

烟雾启动喷水做房子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烟雾启动喷水做房子时就有了。

那个是因雾启动喷水的,没有 报警通知功能。安装这么紧密 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消防规范里面对烟雾探测传感器(简称烟感)的外形、尺寸有明确要求,图片明显不符合,因此不可能是烟感。况且上面的标志也很清晰了就是网络设备,可能是5G天线或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