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入了636的坑,做了N次实验,不谈谈感受也不好。

楼主(2025-03-03):
借用本坛的图吧,硅管9014的。原来做好的一个机子,今年拿出来突然种种不响,种种啸叫。经过反复试验,不敢说总结出了啥规律,但是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定稿是这样的,具体啥原因,只能直说是实验结果,理论实在是说不清楚啊。
咱们论坛功能真是牛鼻, ...

9014的单管机,按照这个图来做,只要排版合适,本身具有再生功能,但是再生高低很难均匀。只能合适位置就好。低端的再生通过磁棒和GZL互感位置来改善。几个重点:
1耳机完全不必800欧或是助听器,直接质量好一点的入耳式MP3音乐耳机,听感绝对一流!!!
2电池1.2v的充电电池绝对好用,太高电压再生不好调。
3耳机偏流电阻一定要固定阻值+可调电阻。不同环境、新旧电池会有性能差异,通过可调电阻改善。
4电路图中R1和C4提高选择性,最好不要省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定稿是这样的,具体啥原因,只能直说是实验结果,理论实在是说不清楚啊。
咱们论坛功能真是牛鼻, ...

耳機兩端還是并聯一個4700pF~0.01uF的電容器吧。

楼主:
图中那个红色的再生电容,没接,请无视。
1、C3大有讲究,330似乎不行,声音是蚊子。加到102,高端好,低端无。加到822,低端好得不得了,高端无。
再者,C3越大,再生越强,GZL需要远离磁棒,甚至扭过来屁股朝着磁棒。
2,决定作用的是电流,1-5毫安都能工作,但是有一个拐点,超过了怎么都噪音大。电流和C3、GZL、耳机阻抗之间有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
3,GZL,这玩意太有说到了,我之前用的磁环绕制的,根本没有再生,没声。后来网购的黑皮那种,2.5和10两种,再生来了,吱哇乱叫,中段好,两头差,精心调整,也只能做到中低端好,高端差。老师们指点,可能是磁芯频率不够,于是拆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成品中波震荡线圈,0.07X7纱包线绕了两百多圈,不到一豪横,实在臃肿了,就这样吧,装上之后,有高频了。很奇怪的现象,GZL越大,要求耳机阻抗和越高,阻抗低的啸叫。GZL用不到1的,只能用助听器耳机,高祖耳机吱哇叫。不知何故。
4,耳机,助听器耳机西门子的,按理说音质效果要好于500欧动圈受话器,事实正好相反。
5、GZL的调整,必须高高的长长的腿,东西南北随便扭动,并且相对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玩意也有极性,反了没再生。有时候角度,位置差1毫米,就从10个台变成1个台。
总结一下吧,电流装个电位器,再生加上几十屁的可调电容,机壳别太逼仄了,宽松一点,磁棒长一点,一事一议,一台一调,636是个好东西,比0936少不了多少台,背景干净,耐听,不烦人。如果想散步带着,就免了吧,看起来像个特武。
文之结尾,不免抒怀,
一阙《鹧鸪天·636》
636是掌上珍,
调来调去费精神。
磁心摆弄千般态,
线圈换罢跑了频。
旋可变,换阻容,
再生边沿捉摸人。
啸声忽起惊飞鸟,
笑对调机不觉辛。

网友C:
耳机电阻60欧太小了,输出功率太低,636中是800欧,可以加个输出变压器试一下。还有再生不应该接在整个线圈电线端,这样会影响选择性。要采用独立再生线圈/或者线圈抽头上。我安装的时候那个电容只用了100P的云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电阻60欧太小了,输出功率太低,636中是800欧,可以加个输出变压器试一下。还有再生不应该接在整个线圈 ...

没装红色部分,靠扭动GZL搞再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装红色部分,靠扭动GZL搞再生

现代的3级管的放大倍数很高,可以不接再生。如果用老锗管3AG1,放大倍数40就算是很好了,必须要接再生。靠磁场空间耦合的再生比靠线路的再生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代的3级管的放大倍数很高,可以不接再生。如果用老锗管3AG1,放大倍数40就算是很好了,必须要接再生。 ...

每次我都仔细看你的头像,好像60年代的斯蒂庞克牌轿车吧?人家那时候就香车美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我都仔细看你的头像,好像60年代的斯蒂庞克牌轿车吧?人家那时候就香车美女了

我就是觉得那个女士很    :         健美
网上看到,就下载了,当头像

网友B:
GZL接耳機的一端,要另外接一個4700pF到0.01uF的瓷介電容器旁路到地。C3按您的敘述,換成2700pF~4700pF左右的瓷介電容器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ZL接耳機的一端,要另外接一個4700pF到0.01uF的瓷介電容器旁路到地。C3按您的敘述,換成2700pF~4700pF左右 ...

好,马上干,实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马上干,实验

另外,9014的發射極可以再串聯一個1N4148,這樣工作電流可以立刻下來,溫度穩定性也會得到改善。

网友D:
改用锂电池吧,又便宜,永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锂电池吧,又便宜,永久使用。

目前就是一节16350锂电池,粗胖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一节16350锂电池,粗胖那种

锂电很耐用,基本五年以上,我经常用18650.

网友:
早年,做过这种电路,楼主的体验很完整,感觉636电路,是一种大众化教科书式的,安装调试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9014的發射極可以再串聯一個1N4148,這樣工作電流可以立刻下來,溫度穩定性也會得到改善。

脑师,不中啊,我的两个二极管是4148和60,发射极串任何二极管都无声,包括4148和1N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GZL接耳機的一端,要另外接一個4700pF到0.01uF的瓷介電容器旁路到地。C3按您的敘述,換成2700pF~4700pF左右 ...

最后定稿是这样的,具体啥原因,只能直说是实验结果,理论实在是说不清楚啊。
咱们论坛功能真是牛鼻,明明横着的图,非得给立起来,歪头看。我把他横过来,发上来的是立着的,我把他立起来,发上来还是立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代的3级管的放大倍数很高,可以不接再生。如果用老锗管3AG1,放大倍数40就算是很好了,必须要接再生。 ...

再生不光放大作用,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高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很耐用,基本五年以上,我经常用18650.

几年之后内阻绘高,但是收音机不影响,我买了50节 都2手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生不光放大作用,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高选择性

对,再生令单管机脱胎换骨,没有再生嘈嘈杂杂含混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生不光放大作用,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高选择性

矿友老兄,我关注了您3版短波再生机,您说下那一版最好?我打算开工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师,不中啊,我的两个二极管是4148和60,发射极串任何二极管都无声,包括4148和1N60。

明白了,穿的二極管取壓降小的那個即1N60,然後調整偏壓電阻到1mA上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機兩端還是并聯一個4700pF~0.01uF的電容器吧。

嗯嗯,搞上了,声音明显清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機兩端還是并聯一個4700pF~0.01uF的電容器吧。

刚才好好的,现在低端自激啸叫的厉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再生不光放大作用,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高选择性

要知道,再生只是正反馈提高环路放大增益,提高选择性第一次听闻,能提高选择性的理论来自哪里?愿意恭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好好的,现在低端自激啸叫的厉害呢?

查查您的GZL磁芯是否與磁棒平行,是否距離過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定稿是这样的,具体啥原因,只能直说是实验结果,理论实在是说不清楚啊。
咱们论坛功能真是牛鼻, ...

图片可以横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友老兄,我关注了您3版短波再生机,您说下那一版最好?我打算开工搞一个

2SK596B的我觉得不错,再生机重要的是调整,还有一点就是的LC品质有关,而空气湿度都能引起LC品质变化,所以再生不容易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的单管机,按照这个图来做,只要排版合适,本身具有再生功能,但是再生高低很难均匀。只能合适位置就 ...

感谢感谢,系统地学习您的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的单管机,按照这个图来做,只要排版合适,本身具有再生功能,但是再生高低很难均匀。只能合适位置就 ...

1971l老师还是音乐家?斯卡波罗集市哈哈,太有品位啦。您做机壳的材料实木板吗?激光切割的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再生只是正反馈提高环路放大增益,提高选择性第一次听闻,能提高选择性的理论来自哪里?愿意恭听 ...

正反馈真的可以提高LC回路的Q值,从而提高选择性,您可以搭个线路用扫频仪测试,而且在中波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到短波段频率越高这个效果越差。本坛之前有好些讨论这个问题的,甚至还有搭一个三极管临界振荡线路并在LC回路两端,也一样可以提高选择性和增益。不过通过再生方式提高选择性和增益所得到的扫频曲线和正常高Q的LC的扫频曲线有很大区别(临界振荡有延迟),也带来了再生式线路特有的声音(其实是失真)。

网友F:
楼主的几个帖子我都看了,其实核心问题在于再生强度的调整,而楼主选用的线路是通过高扼圈磁感应到天线,这里有两个难办的问题,1.高扼圈与天线之间的距离、相对角度不好调整,也不太好量化,随便拨一下,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都不知道;2.高低端再生强度要求不一样,负载不同(换耳机)造成的正反馈也不一样,变量太多也造成不好调整,所以建议楼主采用1971sam提供的线路图,用半可变调整再生量,高扼圈远离天线,或者采用屏蔽电感,负载(耳机)、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等因素都调整好并固定,然后仅调整半可变电容(再生量),是可以调整到相对满意的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几个帖子我都看了,其实核心问题在于再生强度的调整,而楼主选用的线路是通过高扼圈磁感应到天线,这 ...

感谢支持,我打算再做一个,您说636好玩,还是674好玩,或者那个低阻耳塞4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的单管机,按照这个图来做,只要排版合适,本身具有再生功能,但是再生高低很难均匀。只能合适位置就 ...

老师,在集电极装了再生貌似没效果,电容10皮,5匝,电容在地的一端

网友G:
微型单管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扼流圈要屏蔽,电感量最好大于2.5mH,否则必饱受折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型单管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扼流圈要屏蔽,电感量最好大于2.5mH,否则必饱受折磨。

确实扼流圈容易咋哇乱叫,可是幸亏扼流圈可以提升低端,如果远了,我估计我的单管机一个台没有、真牛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几个帖子我都看了,其实核心问题在于再生强度的调整,而楼主选用的线路是通过高扼圈磁感应到天线,这 ...

很麻烦,我加再生正绕反绕区别不大,对高端没有任何增加,反而低端好得很535-640好,其他地方微弱1000以上没声,和它斗争了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