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触碰收音机天线,为什么有时信号会增强,而有时却又减弱?

楼主(2025-03-04):
收听短波波段时,用手触碰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有时接收信号会增强,电台声音变大,而有时却会导致接收信号变弱,电台声音变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结果呢?

网友:
兩種可能的原因:
1)天綫對地的姿態不同,導致人體接觸天綫時對地電容的大幅度變化,從而影響天綫諧振狀態的改變。
2)天綫設計時的最佳響應頻率因環境或者年代的關係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