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会爆浆?

楼主(2025-03-04):
素然无味。最没技术含量的一次维修。换电容。
很困惑厂家在元件参数的选取上为何如此低级错误。
事故现场
实测电压

网友:
同时全爆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A:
交流供电41V,  那么整流以后又是多少伏呢?感觉本机设计人员有问题。

以前是以220V交流为准,现在很多地方都是240V交流供电,换成80V的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交流41V,选50V耐压的电容,肯定低了,一般情况下,电容耐压应选整流后电压的1.5倍以上

网友B:
41*1.414=57.97
57.97*1.5=86.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供电41V,  那么整流以后又是多少伏呢?感觉本机设计人员有问题。

以前是以220V交流为准,现在很多地 ...

41*1.414=57.974Vpp
41*1.1=45.1Vr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1.414=57.97
57.97*1.5=86.96

1.5是电网波动是吧?
好像正常来说(童诗白)的书上以10%考虑

网友C:
有的地方日夜电压值差别很大,我们这白天家里电压有235伏,晚上更高轻松上240,向小区物业反应人家说供电所不让调整。

网友D:
电容爆浆的原因我分析了一下, 原因是正电子不断进入电容空穴中, 电子不断摩擦电容, 最后电容忍受不了,就把液体喷射出来了, 这个时候电容发出'呀' 的声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的地方日夜电压值差别很大,我们这白天家里电压有235伏,晚上更高轻松上240,向小区物业反应人家说供电所 ...

跟物业反映当然没用,物业也没权利调整电压。直接给国家电网打电话就行了。如果国家电网不管的话就12345

网友F:
带载乘1.3比较贴近实际,但也超压了。虽然能承受3V左右的超压,但长期工作在超压状态下所以它最终集体发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跟物业反映当然没用,物业也没权利调整电压。直接给国家电网打电话就行了。如果国家电网不管的话就12345

我们这儿是物业收电费,变压器在小区内,谁收钱谁负责,当然先找物业。

网友:
Cd 294不爆浆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载乘1.3比较贴近实际,但也超压了。虽然能承受3V左右的超压,但长期工作在超压状态下所以它最终集体发肓 ...

前提有温度条件。25度和85度是不同的。

网友:
电容质量还有电压正品日系电容相对要好点

网友:
长时间不用,绝缘层变薄造成漏电流加大发热内部压力增大,就爆浆了,还有就是电压超过其承受极限发热。开关电源的话高频损耗大发热爆浆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爆浆的原因我分析了一下, 原因是正电子不断进入电容空穴中, 电子不断摩擦电容, 最后电容忍受不了, ...

描述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爆浆的原因我分析了一下, 原因是正电子不断进入电容空穴中, 电子不断摩擦电容, 最后电容忍受不了, ...

这是电子生理卫生版的解释

网友:
要么频率高了,要么电压高了。据我所知,国内大牌子的电容的余量都很足,400v的一般指标都是500-600v,高出一半都正常,甚至有些二线牌子,耐压值指标都是翻倍的。国内电容主要是感性高,容量偏差大,串联使用头疼,如果是做音频之类的整流完全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儿是物业收电费,变压器在小区内,谁收钱谁负责,当然先找物业。

收电费的只是收电费的。调整电压是要调变压器的,先不说小区里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们首先就没这个权利去调整。
就像电网也有营业窗口负责收钱办业务的人,但是这些收钱办业务的人能去给你调电压吗?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别找错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收电费的只是收电费的。调整电压是要调变压器的,先不说小区里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们首先就没这个权利去调 ...

说得或许是对的!但是对于个人用户来说,把电费交给了物业,物业就有义务给我供合格的电,有问题自然向物业提,物业不能只代收钱不处理相关问题,试想个人用户去*电局反映谁会理会?况且这5-10%的误差还不稳定,相信不会当皮球踢?
设备是小区配套的,活也不大,就是责任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得或许是对的!但是对于个人用户来说,把电费交给了物业,物业就有义务给我供合格的电,有问题自然向物 ...

不,你花点时间找一下你们那边的最高电压,拍个照片下来。一般超过240你去找国家电网他们就肯定会给你调,不会因为你是个人而不管你。但是物业可以不管你,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确实没有任何责任。
还有一点你完全说错了。变压器是小区配套的,但是不是小区的,是国家电网的,物业没有权利动,没有权利动,没有权利动。明白了吗?他没权利动,动了就得进去蹲着了。而且这个事情不是活大不大的问题,这里越界了就是犯罪了。而且物业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没有任何责任。这是国家电网的责任。你完全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你花点时间找一下你们那边的最高电压,拍个照片下来。一般超过240你去找国家电网他们就肯定会给你调 ...

好的,谢谢你的科谱。
我以为小区和工厂一样,高压跌落保险以前是供电部门的,以后是工厂自己的,所以小区应该负责,原来小区与工厂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路板污染严重,这台机命不久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你的科谱。
我以为小区和工厂一样,高压跌落保险以前是供电部门的,以后是工厂自己的,所以小 ...

跌落保险和调电压是两回事。跌落保险就相当于你平时开关灯按一下开关而已。调电压相当于你装修的时候安装线路这个级别了。拉保险是小事,改电压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