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DIY的串联维修插座

楼主(2025-03-04):
补充内容 (2025-3-19 19:51):
电路图请到5楼查看

网友:
好制作,参考一下,最近我也在考虑做,想在里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给一个原理图吧!

网友:
画一个图,大家更好理解

网友:
很全面哦,画个电路图给大家参考一下,整过一个灯泡装在盒子里面了。

网友:
抽空也制作一个,谢谢提供制作方法。

网友:
不错实用好用DIY插座

网友:
外壳是怎么来的?

网友:
不错, 正想也搞个

网友:
个人想法,在此电路上去除接触器可以降本。

网友:
修高压的电器隔离变压器还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