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信机度盘误差怎么规定?超误差怎么办?

楼主(2025-03-04):
请教各位老师,比如7512说明书里写度盘误差0.6%,222-1的误差是不大于0.2%。这里的误差怎么理解?

比如222-1的20-30兆波段,0.2%的误差是按照20兆算还是按照30兆算?还是按照度盘百分比分度算?

222-1,在20-30兆波段,高低两端已经按照说明书数字频率计校准,但是在中间25兆的频率,度盘显示有误差。这时候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按所指示频率的百分比确定误差的,不过我觉得正常状态的222收信机误差很小,我手头上的机器比较准确,基本上没见到太大的误差,手调估计不超过2KHZ。如果一个频段高低两端都准确了,中间频率自然就该准确的,否则是元件线性有变化了,这种是只有更换元件了。不过两端,尤其是20-30这种高频段两端频率要都调得很准基本上很难,我的都有一点误差,只能选个两者误差相对小的位置,中间的才比较准确。

网友B:
收音机还有个三点统调呢。你不能只对牢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按所指示频率的百分比确定误差的,不过我觉得正常状态的222收信机误差很小,我手头上的机器比较 ...

多谢老师解答。

222的确相对是好些,它度盘制作方法和别的机不一样,7512或者430比222肯定差大一点。

因为买到的机器成色不同,成色差的,可变电容片子或许有碰过,重新用刀片小心拨正也还是有误差。也有说是垫整电容年久不准确引起。但自己修理时候很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还有个三点统调呢。你不能只对牢两头。

说明书里调整就是只有高低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里调整就是只有高低端

你试着调整下,度盘上选3个点。

因为谐振频率是 L和C决定的, 只核对两头的话,实际上有多种LC的组合。但照顾不到中间。试试三点统调,这个时候LC就是唯一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解答。

222的确相对是好些,它度盘制作方法和别的机不一样,7512或者430比222肯定差大一点。
...

222收信机的可调电容千万别拆开,生产时密封就是负温度系数的,如果拆开了频率不稳定度就差很多,冷机时收到的电台到热机时就跑掉了,我曾经动过一台,后来就成这样子,现在后悔死了。

网友C:
凡是度盤指針式結構的調諧裝置,度盤的刻度都有一個百分刻度作爲最基本的定位表,這個百分表刻度往往會放在度盤窗不能直接顯示的位置,但它是設計度盤時確定頻率位置的惟一基準。
所以0.6%的調諧誤差,就是指的所選頻率在百分表上0.2倍1%刻度範圍,在這個範圍内的誤差是允許的。
例如139的第一波段2MHz~3.8MHz,覆蓋1.8MHz範圍,比例中點的頻率是2.757MHz,1%的頻率範圍是18KHz,0.2%的誤差範圍就是3.6KHz。對於沒有手輪的調諧機構,這個範圍剛剛可以定義爲3KHz帶寬的接收機分辨率;對於帶有手輪的接收機例如139,其手輪的全部有效旋轉範圍是42圈,每圈100個分度,對應百分表刻度範圍2.381%,大約每分度85.7143Hz,3.6KHz的範圍正好對應42個分度。頻段的高、低端分辨率按照頻率比分別換算。
上面只是拿139做例子,不同型號的機器會有不同的誤差範圍和手輪圈數,可以根據相關機器的指標再進行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收信机的可调电容千万别拆开,生产时密封就是负温度系数的,如果拆开了频率不稳定度就差很多,冷机时 ...

不是有晶校嗎?

网友A:
晶校跟频率漂移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校跟频率漂移没有关系的吧

可以隨時矯正呀。

网友:
先校准你的频率计再说后面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度盤指針式結構的調諧裝置,度盤的刻度都有一個百分刻度作爲最基本的定位表,這個百分表刻度往往會放在 ...

感谢老师指导。

我这样算对不对?假设一台机的一个波段频率是10-20兆,覆盖范围是10兆,如果误差精度是1%,覆盖范围10兆的1%就是100K,如果收听15兆的信号,度盘显示是15.1兆或者14.9兆,这都是在误差以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

我这样算对不对?假设一台机的一个波段频率是10-20兆,覆盖范围是10兆,如果误差精度 ...

是的,基本不錯,這可以簡化計算。要求比較精確的最好是按比例中點的頻率計算絕對誤差,然後按頻率比獲得實際的誤差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