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改用全波检波是不是音量大些

楼主(2025-03-04):
矿石机改用全波检波是不是音量大些

网友A:
检波和整流还是有区别的吧,你这是整流。

网友B:
貌似有人做过实验,差不多的,天线就接收下来那么点能量,无论咋转换都无法增加,只能减少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和整流还是有区别的吧,你这是整流。

这就是物理的魅力,滤掉高频提出低频叫检波,滤掉低频提出直流叫整流,有相似之处。调制后高频波是调幅波,交流电是等幅的低频波。如果高频调幅波检波后,电容加大,那么和整流没啥区别,最后都变成直流,无线充电就是这意思。开关电源后面的滤波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人做过实验,差不多的,天线就接收下来那么点能量,无论咋转换都无法增加,只能减少损耗。

可是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幅度有一半增加的,这一半能量去哪里了,单管机的倍压检波可以使音量提高,为什么这不行

网友:
全波检波对应半波检波相当于降低了一半负载阻抗。
但天线信号相当于内阻极大的恒流源,降低负载阻抗必然导致载波信号幅度下降,所以并不会获得双倍的信号电压,提高性能的作用有限。

网友:
这个我小时候试过。
用四个二极管显然不行,压降大了,所以没考虑试,就是绕了个中间抽头的线圈,抽头与一边接可变电容,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还是心理作用,那音量好像那音量还比单波小了一些。

网友:
lc谐振回路接全波或半波输出能量是一样的,半波检波会舍弃一个半周,但舍弃的半周在lc回路中谐振聚集,转化为更大的振幅,在下一个半周叠加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是物理的魅力,滤掉高频提出低频叫检波,滤掉低频提出直流叫整流,有相似之处。调制后高频波是调幅 ...

概念错误,检波后有高频(调制波)、音频(包络波)、还有直流分量。
只有音频信号是对发声大小有作用的,而直流分量对矿石机的发声是没有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概念错误,检波后有高频(调制波)、音频(包络波)、还有直流分量。
只有音频信号是对发声大小有作用的 ...

正解,,,,,

网友:
交流电和调幅波不是一回事

网友:
想声音大一些,必须在天线上下功夫,元件太多耗能也大,所以声音大不了

网友:
  有种运放的精密整流电路,可以克服二极管死区,不过用那个就失去了矿机的精髓

网友:
强信号时候全波检波音量会更大,但强信号时候半波整流的音量听起来也足够大声音了;弱信号时候全波检波音量对比半波检波没有提升。综合下来就是没必要。

网友: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弯路,我也是刚刚走过这个弯路,折腾了一大堆全播检波,正负检波,最终还得回到原点,经典的半波检波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我试验过,音量差不多。  有趣的是即使你把公共地线   就是图中 L21  L22之间的那一条线断开

按说喇叭该无声了,事实是喇叭还在波音   音量还不小    仅仅比链接公共线稍微小点     不仔细听还不知道。

我也解释不清。  不信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