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怎样检测450赫电话拨号音?有没有专用芯片检测拨号音?

楼主(2025-03-04):
光猫有时突然无拨号音!以前用567,但567用rc做频率基准,有没有专门的芯片检测拨号音?

网友:
FFT就行,已验证

网友A:
为啥 DTMF 双音拨号识别,用DFT比FFT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 DTMF 双音拨号识别,用DFT比FFT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0 ...

我没说清楚,450赫兹拨号音是摘机听到的风音哈

网友B:
我没有固话,
现在固话都改用光猫了吧,也就是老式电话是接到光猫的电话输出,那么这个450Hz和直流摘挂机信号是由光猫产生的吧。
假如拔出光纤,电话端还有这个直流电压或者450Hz吗?抑或只有直流电压而没有45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450赫兹拨号音是摘机听到的风音哈

FFT可以检测双音,你这450Hz单音还不是轻轻松松嘛

网友C:
MT8870了解一下,简单测试,实验电路见链接。https://m.toutiao.com/is/YlfSGY8ptq0/

网友C:
如果只是检测450Hz摘机音(峰音),可用567搭一个,当然图中参数应按450Hz做调整(R1,C1),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固话,
现在固话都改用光猫了吧,也就是老式电话是接到光猫的电话输出,那么这个450Hz和直流摘挂机 ...

简单说一下不一定准确。如果开通固话,那么光猫的电话口将有+48V直流叠加450Hz摘机峰音输出(电话掛机装态),摘下听筒手柄后变成+12~15V左右直流叠加450Hz峰音。没开通是直流无峰音或有微弱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固话,
现在固话都改用光猫了吧,也就是老式电话是接到光猫的电话输出,那么这个450Hz和直流摘挂机 ...

是的,就是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一下不一定准确。如果开通固话,那么光猫的电话口将有+48V直流叠加450Hz摘机峰音输出(电话掛机装态 ...

分析的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检测450Hz摘机音(峰音),可用567搭一个,当然图中参数应按450Hz做调整(R1,C1),供参考。

谢谢提供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8870了解一下,简单测试,实验电路见链接。https://m.toutiao.com/is/YlfSGY8ptq0/

8870似乎不能检测450Hz单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870似乎不能检测450Hz单音吧?

8870是双音频解码芯片。不能检测单音。

网友:
8楼那个图中,R1取20KΩ,C1取0.1μF,f0为454Hz(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