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推300b

楼主(2025-03-04):
电路图把第二个管子改成了6p12,由于低频不足,中高音太亮现在把信号牛输出端并联电阻去除了

已经完成
第一次装牛推有些问题弄不明白想请教老师们,信号牛输出端的电阻电阻值改变会影响到高低频,听感上不会出现失真情况,能不能用可调电阻替代这个电阻调节高低音,就相当于当音调功能?

楼主:
想问问老师们信号牛推动牛输出端并联电阻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问问老师们信号牛推动牛输出端并联电阻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给你看看LL1677的不同负载的输出曲线,1677就是推动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LL1677的不同负载的输出曲线,1677就是推动牛。

我第一台牛推300b,推动牛输出并联电阻用了100k出现人声低频失真,后来我改成43k就听不出来了,有人说是拉频响作用的,推动牛质量好电阻可以用大点,质量不好要用小点,也有人说是匹配管子输入阻抗的,我看到有人用到22k的,请问老师我能不能这么认为这个电阻宁可用得小点?

网友A:
你第二个管子是6P12还是6N12?
推动牛的次级电阻,是有阻抗匹配的作用。NC20是1:1的牛,那么次级并联电阻几乎就是前面管子的负载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个管子是6P12还是6N12?
推动牛的次级电阻,是有阻抗匹配的作用。NC20是1:1的牛,那么次级并联电阻 ...

老师是6n12,左氏1015推动牛是1:1.5

网友:
6N12没用过。E182CC也没用过。
先用示波器看看频响,输出功率等指标,先要指标合格了,才能去讲究音质。

做胆机,最主要的是零件的搭配,要平衡,不能都是快的,也不能都是慢的。一味的补品,最后的声音不一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