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0.01--1微法电容温度稳定?

楼主(2025-03-05):
想做rc振荡,以前用涤纶电容,大家用哪种电容做RC振荡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B型聚苯乙烯電容器,以前是專用於做儀器中的基準電容器使用,商品常見的是兩個不同或相同容量并聯的產品,在0.01uF至1uF數量級的電容器中溫度係數最小。, ...

用 6 位的 TH2819 测过 CB14,不如(TDK) NP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告知,這我就放心了,以後可以用大容量的NP0,小型化方便多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银云母电容

网友:
可以用NP0/C0G陶瓷电容,但100nF以上就比较难买了(LC有220nF的),解决方法是多个并联使用,温度系数很好,主要是体积小,使用比CB型方便的多,后者的缺点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这类问题,可以先咨询下全知全能的deepseek,她比我们大多数人的回答更有逻辑,更全面。

在RC振荡电路中,电容的温度稳定性直接影响振荡频率的精度。针对容量范围在0.01至1微法(μF)的电容,以下几种类型的电容具有较好的温度稳定性,可替代涤纶电容(聚酯薄膜电容):

1. 聚丙烯薄膜电容(CBB电容)
温度特性:温度系数约为 -100至+100 ppm/°C,稳定性优于涤纶电容(涤纶电容温度系数约为 ±200–±600 ppm/°C)9。

适用场景:容量范围覆盖0.001μF至10μF,适合中高频电路,常用于RC振荡器、滤波等对温度敏感的场合。

优点:低损耗、高绝缘电阻,频率响应稳定。

2. 聚苯乙烯电容(KS电容)
温度特性:温度系数极低(约 -120 ppm/°C),稳定性优于CBB电容,但体积较大。

适用场景:适合0.001μF至1μF的容量范围,适用于精密定时电路或低频振荡器。

注意:耐高温性能较差(一般不超过85°C),需避免高温环境。

3. NP0/C0G陶瓷电容
温度特性:温度系数接近 0±30 ppm/°C,是稳定性最高的电容类型之一9。

适用场景:容量范围通常为 0.5pF至0.1μF,仅适合用户需求中0.01μF的小容量部分。若需要更大容量(如1μF),需结合其他电容类型。

优点:高频性能优异,适用于高精度振荡电路。

4. 云母电容
温度特性:温度系数约为 ±50 ppm/°C,稳定性高但容量较小。

适用场景:容量通常低于0.1μF,适合小容量高精度需求,但成本较高。

选型建议
0.01μF及以下容量:优先选择 NP0/C0G陶瓷电容(温度稳定性最佳)或聚苯乙烯电容。

0.1μF至1μF容量:推荐 聚丙烯薄膜电容(CBB),综合性价比和稳定性最佳。

避免使用电解电容或钽电容:温度系数大(±20%至±30%),不适合精密振荡电路。

与涤纶电容的对比
涤纶电容(聚酯薄膜电容)的温度系数较高(±200–±600 ppm/°C),可能导致振荡频率随温度变化显著漂移。上述替代方案通过更优的温度系数和介质材料,可显著提升电路稳定性9。

若需进一步优化,可通过实验测试不同电容在目标温度范围内的频率漂移,或采用温度补偿电路设计。

开启新对话

网友C:
薄膜电容的话选聚四氟乙烯(PTFE,也称特氟龙)电容,需要小体积的话选 C0G/NP0 的 MLC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薄膜电容的话选聚四氟乙烯(PTFE,也称特氟龙)电容,需要小体积的话选 C0G/NP0 的 MLCC

聚丙烯材质的如何呢?

网友B:
CB型聚苯乙烯電容器,以前是專用於做儀器中的基準電容器使用,商品常見的是兩個不同或相同容量并聯的產品,在0.01uF至1uF數量級的電容器中溫度係數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聚丙烯材质的如何呢?

用 2819 测试,CBB 电容容量---温度变化较明显:这个明显指的是相对于 CB14 电容和(TDK) NP0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聚丙烯材质的如何呢?

聚丙烯电容温度特性不行,甚至都不如聚苯硫醚、聚碳酸酯的

网友:
银云母容量小价格高 ......

网友:
RC振荡器 增加温补就行,把R改成热敏电阻+固定电阻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聚丙烯材质的如何呢?

CBB只是介质特性更好,损耗比较低,但温度系数真不低,甚至介质损耗在小容量、低耐压场合,也完全被NP0/C0G吊打,这玩意儿的优势是廉价、耐压高,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6 位的 TH2819 测过 CB14,不如(TDK) NP0

說的是“以前”嘛,當然沒有現在的好啦。不過NP0大容量的電壓係數如何,這還是個問題,要看具體應用的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的是“以前”嘛,當然沒有現在的好啦。不過NP0大容量的電壓係數如何,這還是個問題,要看具體應用的需 ...

NP0/C0G是一类陶瓷,电压系数非常小,这个不用担心的,而且容量也大不到哪,我见过最大也就是470nF,还买不到,LC能买到的最大是村田的220nF,还比较贵,但真的好用,用在积分ADC中效果比CBB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