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2机芯的裸奔,纯属解闷、毫无技术含量

楼主(2025-03-05):
如题所述,这个机芯拆解掉也没啥意思,不如尽量使其具有实用价值。设想的应用场景:科普活动,当个展示道具。

除了打理卫生外,去掉了音调电路,改装了磁棒天线,加装了FM调频板,增加AUX、FM切换,以及一些为便利和稳定的增减。

直接看图吧,真没啥亮点。

楼主:
那个拉杆天线是FM天线,字写错了,

网友:
外壳牺牲了?

楼主:
N年前,N大于20,一个熟人收集了几十台红灯,当时大概25元一台收购价吧,结果人家要搬家,全拆了卖废品和零件了。我留了这个机芯在地下室,算是个标本?这次纯粹是手痒了,就弄弄玩玩。

网友:
真不错有时间就把玩一下过过瘾!

网友:
好新净的机芯。

网友:
机芯比较新

网友A:
机芯是真的很新,FM用的集成电路加的?

网友:
有一台外壳坏了的机芯,直接裸机,时常收听

网友:
我留着一台海燕D322-1机芯呢
改装了磁棒天线
其它没动
这个机芯的度盘很漂亮
并且在机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是真的很新,FM用的集成电路加的?

调整大小 O1CN01hwNfer253JP6G3G8G_!!176037470-1741158639290.jpeg

网购的成品板子

尝试过几种,包括蓝牙等多功能的,这种好用,主要是灵敏度好用,20CM线就好。调谐结构可以选择的方向选择比较多,可以换空气电容。我是直接用它的原设计,仅调节电位器换成了多圈,我这里电台太密集,这样好些……

另:我这里气候原因(干燥、很干燥),老电器维持的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购的成品板子

尝试过几种,包括蓝牙等多功能的,这种好用,主要是灵敏度好用,20CM线就好 ...

这种板子真不错,有时间搞来玩玩

网友B:
刻度盘整没有了,这个可以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刻度盘整没有了,这个可以安装上。

考虑过补上刻度盘。原装的结构是个软性的,还有中短波调谐拉线形式在裸奔状态下,认为不结实,就放弃了。同样理由,把调谐线圈组件也换到肚子里去了。尽力的减少裸露的不结实的部分。

FM调谐要那种多圈刻度旋钮,比划了下,感觉与整机外观不搭。

最终形态是遵循了简洁,不脆弱的原则,便于随时摆弄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补上刻度盘。原装的结构是个软性的,还有中短波调谐拉线形式在裸奔状态下,认为不结实,就放弃了。 ...

调频和调幅不是一个可变,不好弄,就这样简洁也好

网友:
我有一个红灯2T123机芯,短波收不到什么台。中波能收到一点,里面有两个电阻发黑了,也不知道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买两个回来直接换上不知行不行,还有你加了拉杆天线后收台多吗?

网友:
烧黑的两个电阻,很多人说是300欧5W的。

网友:
我觉得红灯211线路的6P1声音很好听,要是能改成双阴 道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