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电机怎样改成48v发电机

楼主(2025-03-05):
电瓶车电机怎样改成48v发电机

网友:
胎拔掉,直接套皮带。如果是国标的应该有飞轮,用链条方便

网友:
据说电动车滑行下大坡的时候是可以发电的,早期的电动车仪表就显示发点指示,只不过是个鸡肋,

网友:
啥也不用改,接三相整流桥直接踩就行了啊

网友A:
只要是48v的电瓶车电机线切断取出接个整流桥就可以用了,当然需要驱动轮子转动,用水的压差来带动,或脚踩踏板转动,给电池充电储藏后用(需要充电器接入)注意电磁退磁风险‌:永磁体在高温(>150℃)环境下可能失磁,注意散热,能量转换效率只能35-50%,仅供参考!

网友:
意义不大,除非找到永恒动力来源,否则靠人力发电得累疯。

网友B:
从小到大老是想搞个小发电机,现在其实买几块太阳能板最实用,我有几块发出来的电用不完啊。锂电池都是满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小到大老是想搞个小发电机,现在其实买几块太阳能板最实用,我有几块发出来的电用不完啊。锂电池都是满电 ...

是太阳能板装在电瓶车上,给电瓶充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48v的电瓶车电机线切断取出接个整流桥就可以用了,当然需要驱动轮子转动,用水的压差来带动,或脚踩 ...

永磁减速电机都有80的效率,反过来只有50%不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永磁减速电机都有80的效率,反过来只有50%不到吗?

是的有损耗!不能百分百获取效率低

网友:
好几百瓦靠人力是驱动不了的,不如掏个电瓶车增程器,烧油的

网友:
能用但效能低,如果改装到骑行健身器材上还是不错,消耗体能换电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太阳能板装在电瓶车上,给电瓶充电吗?

放在家里阳台拉线到室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损耗!不能百分百获取效率低

我是说损耗为什么比电动机大那么多,你是哪里来的数据

网友:
电瓶车电机是永磁电动机,在设计方面是偏向于提高电动效率,不是偏向于发电效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在设计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也注定了把电动机当发电机来用效率不高,只能做应急措施或旧物再利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损耗为什么比电动机大那么多,你是哪里来的数据

发电机损耗的计算公式‌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损耗分别计算:
    ‌定子铜损‌:Pcu=I2RPcu=I2R,其中II是相电流,RR是相电阻‌2。
    ‌铁损‌:包括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具体计算方法较为复杂,通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测量和估算‌1。
    ‌励磁损耗‌:Pexc=Iexc2RexcPexc=Iexc2Rexc,其中IexcIexc是励磁电流,RexcRexc是励磁电阻‌1。
    ‌电气附加损耗‌:这部分损耗较为复杂,通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计算‌1。
    ‌机械损耗‌:包括通风损耗和轴承摩擦损耗等,具体数值需要通过实验或经验公式进行估算‌1。
‌发电机总损耗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 P_{total} = P_{cu} + P_{iron} + P_{exc} + P_{additional} + P_{mechanical} ]
其中,PtotalPtotal是总损耗,PcuPcu是定子铜损,PironPiron是铁损,PexcPexc是励磁损耗,PadditionalPadditional是电气附加损耗,PmechanicalPmechanical是机械损耗‌13。
你的轮子转动速度不是匀速转动损耗也会大些,仅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损耗的计算公式‌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损耗分别计算:
    ‌定子铜损‌:Pcu=I2RPc ...

我指的是具体的电动自行车永磁电机反向应用变成发电机的实测效率,你这里给出的理论计算方法是没用的,因为这个永磁电机都不需要励磁电流。我觉得现在电动自行车电机厂家标称最大效率是80左右的话,最大发电效率应该也差不多吧,所以不应该低到50%

网友D:
反过来提供动力就是发电机,还是三相的。不过达不到48V,要想输出达到48V就要增加线圈圈数

网友:
做电动机时线圈通电要发热,做发电机时线圈也有电流通过,也要发热,除非用上高温超导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提供动力就是发电机,还是三相的。不过达不到48V,要想输出达到48V就要增加线圈圈数

有些控制器可以让电机反向应用直接充电的,能够超过电池电压,比如那种带能量回收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