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电感废物利用

楼主(2025-03-05):
闲来没事拆了两个机械电表,得到2个电感,拿来做前级电源滤波怎么样。
内阻400多欧,用电桥测量了一下电感量,100HZ/30H,1000HZ/12H,10000HZ/6H。

网友A:
这是机械式电度表的电压线圈。
线径较细,电流大不了,估计也就四五十毫安,直流电阻也较大,做前级滤波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前级滤波应该够了,买一个这种规格的成品也得要几十元,如果可以拆废品得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用它做过小型消磁器,还挺好用的。

网友:
看到你这个想起有几个日光灯镇流器,做滤波行不行?

网友B:
您看看铁芯有没有间隙。
没有间隙,还用不成,容易饱和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电力表电感的细漆包线来绕制中波收音机的磁棒天线,线的大小刚好。

网友:
        这个电度表电感线圈的线没有浸漆,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漆包线绕制变压器。

网友:
0.13的,9000匝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铁芯有没有间隙。
没有间隙,还用不成,容易饱和

看第二图,磁隙还蛮大的,大概有1毫米宽,有两个间隙。

楼主:
0.13/9000匝,0.16/600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式电度表的电压线圈。
线径较细,电流大不了,估计也就四五十毫安,直流电阻也较大,做前级滤波还 ...

就是磁隙有点宽,还是双磁隙。

网友:
这个在20年前我拿来做前级的电源滤波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磁隙有点宽,还是双磁隙。

原装的电感量已经不小了,如果想再大一些,找硅钢片夹上合适厚度的纸张塞进两个磁隙里不就行了?

网友:
修旧利废,物尽其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