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小黑白电视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5-03-05):
大佬们好,小弟组装了一台5.5寸小黑白电视,拿来练手用,现在装好了感觉有一些问题,我感觉画面有一些拖影,具体可以看下面的图片,这个问题之前问群里面的修家电的群友,群友都说是要不就是行输出变压器的问题,要不就是显像管老化了,我换过行输出变压器,可问题依旧,这个现象在画面背景为白色,背景上面有一些字的时候,尤为明显,亮度调低了更加严重,亮度调高了之后好一些,但是感觉画面有一些闪闪的,就像那个灯泡,亮度在交替变化一样的,有没有老师傅帮我看看?谢谢坛友了,我重新买了一个显像管,也是5.5寸的,但是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没有老化的管子,我小时候是看黑白电视长大的,但是老家的黑白电视被老爸拿去换盆了,所以现在想搞一台来收藏,这人上了年纪,就喜欢老东西了,哈哈

下面是一些问题的图片

网友A:
应该是视频的AGC电路部分电容器失容导致的AGC时间常数不足的拖尾

网友:
显像管没有问题,视放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我有两台

网友:
前面几位就告诉关键所在。还有可能是有些自激倾向,不稳定了。

网友:
我挺佩服会修电视的坛友,尤其会修分立元件电视,那是对电视的原理搞的一清二楚

网友:
检查一下视放、聚焦电压试试。

网友:
新的显像管应该有卖,有个 中夏 的店铺,专门卖黑白电视套件的。

网友:
这个是视频放大电路问题,不是行输出和显像管出了问题。

查查是不是视频信号过强,或视放管工作点不对。

有示波器看看波形更好。

网友:
聚焦肯定有问题,至少需要调整,有示波器要简单些,看一下波形,立刻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视频的AGC电路部分电容器失容导致的AGC时间常数不足的拖尾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板子上有一个电位器,是AGC高放延迟电位器,我去转动它,转动的时候画面上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块儿电路有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