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空波段 VHF 波段 变频接收电路

楼主(2025-03-06):
求航空波段 VHF 波段 变频接收电路,简单实用 ,元器件容易买到的 电路 ,可以有偿技术交换

网友:
如图,晶振换成100M,或者接近的就可以。混频器使用ADE-1,咸鱼很多。输入滤波器参数有很多软件可以算。我这个电路是成功运行的。

ADE-1变频电路

ADE-1变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