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V基站电源启动

楼主(2025-03-06):
图中这样的基站电源怎样启动,哪位老师懂得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应该是北京通力环电器生产的,型号:TBOR 48/50 HR。基站用48V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好像通电就能启动,不能启动可能有故障了,要看看面板上的指示灯

网友:
网上应该有资料。记得短接2个端子启动的。这个电源年代不短了,以前玩过基站的48伏电源。改成调压调流用得劲。

网友(2025-04-12):
那几个小针,挨个短接看看能否碰到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再找找资料

网友:
最长针和最短针,最短针接地,3.3v接地,合作5v接地,都试一下就知道了